有了解激光测距仪的朋友吗?推荐一款距离30M,精度2MM以内,频率10Hz,有数据输出接口,4000以

楼主(2011-09-20):
有了解激光测距仪的朋友吗?推荐一款距离30M,精度2MM以内,频率10Hz,有数据输出接口,4000以内,越便宜越好

4000块钱以内找不到进口的,只在淘宝上发现2个湖北生产的,价格也近3000,但是对质量没信心。

就搞不懂了,很多没有数据输出接口的手持式怎么能做到几百块钱,而且还是进口的,多了个数据接口价格立刻变10倍8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度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
差别大着呢。

便宜的600就搞定,200M,1M精度。
贵的有6000的,几公里,精度0.5M。
这跟成本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精度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
差别大着呢。
便宜的600就搞定,200m,1m精度。
贵的有6000的,几公里,精度0.5m。
这跟成本有很大关系。

我要求的参数就几个

距离40m
精度无所谓2,3mm就可以
频率5HZ-10HZ
有数据输出接口
可以通过信号触发单次或者连续

虽然说便宜的几百块,但是没有数据输出接口。

刚联系上海一个厂家,3000块钱,居然建议我天气热时候尽量使用单次测量,因为连续测量容易罢工……

网友B:
徕卡D8激光测距仪,带蓝牙输出,可室外使用。误差1毫米。
价格可能超出较多。批发价9000多。
我也在找低成本的,甚至想这样做:把不带输出的激光测距仪想办法加上接口。没有尝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精度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
差别大着呢。
便宜的600就搞定,200m,1m精度。
贵的有6000的,几公里,精度0.5m。
这跟成本有很大关系。
这个貌似高尔夫用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徕卡d8激光测距仪,带蓝牙输出,可室外使用。误差1毫米。
价格可能超出较多。批发价9000多。
我也在找低成本的,甚至想这样做:把不带输出的激光测距仪想办法加上接口。没有尝试。

有人说2000多的一种莱卡拆开后有RS232接口,但是他又不知道型号,没办法验证是不是预留了。

国产的这些3000块传感器,价钱不低,而且不太适合我用途。
我只想RS232纯粹发送数据,触发信号有单独引脚控制。

控制和数据分开比较方便。
如果要从RS232里面把触发信号分离出来,可不可以用一个双串口的单片机,
测距仪从串口_1进去,再从串口_2出去传输到电脑,单片机其中的一个引脚根据外界的触发信号,
变成测距仪的单次测量指令通过串口_1发送给测距仪,这样测距仪测量就由单片机的这个引脚控制

手持式的测距仪网上拆解图片太少,又不可能自己买几个来拆开看,不然买带数据接口的实在太贵,也用不上那么多功能,纯属浪费。

网友:
下面这款价格在6000多,有232口。指标上它的精度不够,但是据说在几十米测量范围内的情况下,和其它高精度的做过对比,基本上没有多少差距。但是本人没有亲自试验过。
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仅仅有个接口,价格上去这么多,难道是所谓的专业应用?纯粹的营销手段还是真的成本高昂?

图帕斯200测高测距侧角仪 – 适于室外应用

测距范围 1000米(2000米,反射性目标)
测距精度 300米内-0.3米,300米外-1米
倾斜角度测量范围 +/-90度
角度测量精度 +/-0.25度
数据传输 RS232接口(标准)或蓝牙接口
重量 220克
尺寸 120毫米x 90毫米 x 50毫米
电源 两节AA碱性电池或一节CRV3碱性电池或直流3伏电源
激光源 一级人眼安全
温度范围 -20度到+40度
望远镜系统 7X 放大,视野 330英尺/1000码
显示 透过式液晶
单位 英尺,码,米,和度
支架安装孔 1/4英寸螺纹孔
操作模式 水平距离,垂直距离,斜距,倾斜角

楼主:
就跟万用表一样,多了RS232或者USB也就比普通的贵了些,但也不至于那么多倍。
万用表测量数据传到电脑处理很正常,但是测距仪要传输数据似乎就是超级高档专业的象征,纯粹销售测量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实际上还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就是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模块来做,这些模块接口齐全,控制也很方便。不过模块的价格也千差万别,我们这些外行真的无从选择,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我早上问了湖北这家的激光传感器,3000不含票
http://www.xrth.net/cn/product_view_13_110.html

网友:
我也正在找距离10mm以内,精度0.2mm即可的非接触式距离传感器。

首选也是激光,太贵了,动辄几千。想换用其他的检测方式。

不知楼上的朋友有否好的传感器推荐?拜谢!

网友:
所有测距仪上留着的触点基本都有UART的功能控制测距的,只是你不知道控制字而己。

徕卡的有蓝牙功能的机器比较多。你自己找一下。

10HZ是单次测量100ms,目前还没有机器能达到这个水平。长时间连续测量,机器的可测距离会下降。

网友:
朋友推荐给你一个方案!只是需要楼主有一定的单片机水平,需要自己研究改动一下!另外刷新速能达到多少不清楚,可能不是很快!

“大_友” 的激_光测_距_仪,价格几百元,距离50M,2mm 精度,它每次测量的数据是存储在“24CXX”系列EEPROM里,通过你的硬件控制它的采集按键,然后软件侵入读取EEPROM里的数据并解码,解码应该不是很难,已经有人成功改装过!具体不便透露。唉!也是被成品激_光测_距模块太贵给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正在找距离10mm以内,精度0.2mm即可的非接触式距离传感器。
首选也是激光,太贵了,动辄几千。想换用其他的检测方式。
不知楼上的朋友有否好的传感器推荐?拜谢!

非接触的除了激光没有什么可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有测距仪上留着的触点基本都有uart的功能控制测距的,只是你不知道控制字而己。
徕卡的有蓝牙功能的机器比较多。你自己找一下。
10hz是单次测量100ms,目前还没有机器能达到这个水平。长时间连续测量,机器的可测距离会下降。
手持的影响速度的确达不到,还得专用的连续测量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朋友推荐给你一个方案!只是需要楼主有一定的单片机水平,需要自己研究改动一下!另外刷新速能达到多少不清楚,可能不是很快!
“大_友” 的激_光测_距_仪,价格几百元,距离50m,2mm 精度,它每次测量的数据是存储在“24cxx”系列eeprom里,通过你的硬件控制它的采集按键,然后软件侵入读取eeprom里的数据并解码,解码应该不是很难,已经有人成功改装过!具体不便透露。唉!也是被成品激_光测_距模块太贵给逼的!
是 大 有 吧?前几天网上看评论都是一片倒,好像质量做得很次啊。

不过很奇怪,今天我找的2个不同国内厂家,产品RS232通讯协议都是一样的,难道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一样?

激光测距传感器应该没什么行业标准通信协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机型说不定是一个人做的,只是他将某款国外机器的外壳拆了,自己做了个金属壳封装了一个接口就成工业款了。

看入射的透镜可以看出一二三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价格摆在眼前,才500元左右,我看过内部结构,激光部分类似模块化,主控部分印象中是用C8051做的!不过我觉得做工还可以!

如【20楼】 TANK99 所说,国内很多便宜的模块就是拿一些进口激光测距仪改装的。

刚才淘宝搜了下,还真有人商品化了,用“大_友”改装的,连外壳都没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机型说不定是一个人做的,只是他将某款国外机器的外壳拆了,自己做了个金属壳封装了一个接口就成工业款了。
看入射的透镜可以看出一二三来,。

仔细对比了下外壳的透镜,尺寸大小和位置都是几乎一样的,
而且看了他们的通讯协议,连PDF文档格式都是几乎是一样的,只调整了下行距加了自己LOGO之类

毫无疑问都是一个娘胎出来的产品

网友(2011-10-24):
我们生产激光测距传感器,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电话:13852570478 ,QQ:15085053

网友:
我们代理激光测距仪,具有此功能的仪表有现货,具体可联系:QQ:360819947  TEL:13391717532

网友(2012-04-06):
也一直在找价低\有通信接口的激光测距模块,网上找到的大都好几千。看来对要求不高的,改装手持仪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机型说不定是一个人做的,只是他将某款国外机器的外壳拆了,自己做了个金属壳封 ...

呵……  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
价格的区别,主要在于测距的频率+精度。

几百块钱的,一秒钟只能测一次。

如果要精度高,而且频率高,技术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2-05-15):
貌似水很深呐

网友:
我最近也在查找激光测距模块1M左右,1-2mm误差,要求低成本的,因为数量多.
不知超声波传感器可不可以,也能做的1-2mm误差,不知对检测材料有无要求.

网友(2013-04-24):
SICK有不少激光测距仪,各种距离都有,只不过有点贵,LZ有钱可以看看~~去SICK官网

网友(2013-06-06):
引用 楼主:
我早上问了湖北这家的激光传感器,3000不含票
http://www.xrth.net/cn/product_view_13_110.html

这个产品的输出频率太低了,要是能到100Hz就好多了

网友(2015-02-20):
同求激光测距串口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徕卡D8激光测距仪,带蓝牙输出,可室外使用。误差1毫米。
价格可能超出较多。批发价9000多。
我也在找低成 ...

我知道西安有一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西安有一家就是这么做的。

楼上给个链接!

楼主:
自己买个 200多块钱的国产测距仪,分析显示屏的段码,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如果公司出钱,就买别人改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个 200多块钱的国产测距仪,分析显示屏的段码,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如果公司出钱,就买别人改好的 ...

多谢,

另问一个问题,现在激光测距都是什么原理的?脉冲的?还是相位的?200多块的国产测距仪是什么原理的?

网友(2015-03-26):
GP21方案  是用于脉冲测距吧?

暂时还没有200多的脉冲测距仪出货。

网友:
激光测距仪,过来看一看!!!

网友:
京东上有一款带蓝牙的激光测距仪,很便宜,有一个安卓系统的APP,可能要抓一下协议,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