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个24L01转232的板子,用的是m430f2132

楼主(2011-09-20):
拆的板子,用但是mf430f2132和24L01+
照片

没有原理图,也没有说明,232通过ttl与其他mcu的引脚连接。
只知道使用时候通过串口发送37字节的配置数据,配置数据结构也不清楚。有没有谁见过或者用过这个板子啊?能给出些资料,谢谢

            Byte[] Cmd = new Byte[37];
            Byte[] Res = new Byte[4];
            int i;

            Cmd[0] = 0xaa;
            Cmd[1] = 0x55;
            Cmd[2] = 0x55;
            Cmd[3] = 0xaa;
            Cmd[4] = 0x02;
            Cmd[5] = 0x00;
            Cmd[6] = 0x02;

            for (i = 7; i < 37; i++)
            {
                Cmd = 0x00;
            }

             _serialPort.Write(Cmd, 0, 37);

网友:
楼主从哪搞到的板子
感觉应该是自己做实验用的板子,原理图应该很简单,好好看看430f2132及24L01的技术手册,原理图很容易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板子预留了JTAG仿真口,实际可以称作DEMO板,自己再查查技术资料,可以自己写控制代码呀

网友:
对了,还有个问题,板子器件不全呀

楼主:
我看也是,器件不全,陶瓷天线没有焊上--(应该是为了控制接收距离),还有缺的那个应该是max232,
这个版子作为读头读卡使用的(信道,速率,地址不知道),通过串口ttl与其他版子通讯,原理图确实很容易搞明白,就是想看看谁见过这块版子,想搞到他读卡的 信道,速率,和地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