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制作封装定位

楼主(2011-09-20):
Altium designer 制作元件封装的时候,怎么定位呢?从CAD里面导入的外形复制到元件封装制作界面的时候抓不住十字交叉点,恳请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顶起,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一般只能模糊定位……

楼主:
在PCB里面精确定位的话很简单,设计--板参数选项--将捕获所有层和捕获板边缘选中,在捕捉的时候就能捕捉到KEEPOUT LAYER 层的十字交叉的地方可以精确定位。但是做封装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3-09-28):
1 改下snap grid,快捷键g
2 用键盘比用鼠标好做精确定位

网友:
用坐标的飘过...

网友:
放个焊盘,设置定位坐标,定位完成

网友:
呵呵,另外要注意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