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节锂电池转3.3V以及USB充电的方案

楼主(2011-09-20):
最近在做一个手持仪表的项目,该项目需要单节锂电池供电,系统电压是3.3V。
锂电池是3.7-4.2V的(最低时为3.6V),我在论坛上逛了一圈,有一些人提出用串二极管的方案,我觉得不太靠谱。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关项目,所以特向大家请教,希望推荐一款电源芯片,最好是LDO,DC-DC也可以,但是需要比较容易购买到。
我拆了一个MP3,在电源部分有几个特别小的3脚芯片,看不清楚字,我觉得只是普通的三极管。
另外还需要5V充电的方案,这个我之前也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如何去选型,需不需要区分单节锂电池/双节锂电池,有哪些技术参数是要注意的,最好也能推荐几款供货稳定的芯片。
感谢大家。

网友:
Maxim 有完整到解决方案    锂电是不能串充的,如果电池的一致性不好是非常影响寿命的,锂电一般采用平衡充,当然你用单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锂电不能串充?谁说的 一致性不好可以平衡呀 再说在一个电池包里面 如果一致性不好 本身就是问题

网友:
再次推荐PT1301 几毛钱,90%效率,sot23封装

楼主:
咱们别走题啊。
锂电池充电时确实是平衡充的,我买的2串、3串都有专门的充电口,2S和3S的定义不一样。
可能放电的时候一致性不那么重要吧。

网友:
推荐你用bq24070单片充电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
tps63001 具有 1.7A 电流开关和 3.3V 固定输出电压的 96% 升压降压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推荐pt1301 几毛钱,90%效率,sot23封装
感谢kevinzcp 的建议,我看了一下它的Datasheet,它是一款boost芯片,也能降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你用bq24070单片充电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
tps63001 具有 1.7a 电流开关和 3.3v 固定输出电压的 96% 升压降压转换器
lanyuye感谢你的回答,你推荐的两款芯片都非常好。

网友:
我也最近用这个片子实验着·

网友:
就是价格蛮高的!

楼主:
BQ24070它的AC_IN接我的充电电路么?
TPS63001一片要15块钱,确实很贵...但是电路是我见过最简单的

这里把正在讨论的手册传一下,方便其他网友。

网友:
BQ24070 他内部已经有充电电路了
只要接电池就可以了,输出可以是3。3或5V的,我是加了个DCDC

输入可以接USB或DC输入,可以通过控制MODE脚I SET2脚控制工作模式,及充电电流的!

网友:
TPS63001 布线要注意,L,C离片子越近越好,我就拉的距离远了,烧了2片

楼主:
好的,我看到了,integrated Li-ion linear changer
待我研究一下,非常感谢lanyuye朋友

网友:
Q24070  网上有个别人中文的使用笔记的!

网友:
再配上bq27200[1]具有 12C 接口的单节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电量监测计

不知道那些手机里用什么方案的

楼主:
你提到的笔记我找到了,放在这里给其他网友下载。
手机的方案,可以看看小米怎么做的,最近很火,估计研究的人很多。

网友:
2节锂电串连,平衡充,有什么方案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几个月以前的贴子了,我现在正好也要做一款手持设备,要求和楼主完全一样,输出3.3V,充电电压5V,单节锂电池供电,找一片充电和稳压功能的片子,最好是做在一起的,同样也希望是供货稳定的,容易在市场上买到的。
楼主现在找得怎么样了?找到合适的吗?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心电图测试仪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只需要单节一次性钮扣电池供电,电池电压是3V。同时需要从USB下载内存里面的数据,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当测试仪工作时使用钮扣电池工作,当下载时通过USB 5V电压,再经LDO 降压到3V给电路供电,这时纽扣电池的电压要断开,现求一款可以切换两组电压的IC!线路我是抄板下来的,这个IC是8脚的RM-8封装的,正面标的是S SB ,还有一个等边三角形的符号, 底面标的是#812 8528,但就是查不到是那个公司的IC,求教各位大侠
感谢大家。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大家请指教一下!

网友:
如果单纯降压,XC6206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电路发错啦重发一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6455EB1TFV.pdf(文件大小:27K) (原文件名:ECG-TEST.pdf)

网友(2011-10-20):
我问到啦是ADG823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两款IC的水印,是什么型号和品牌

C21 82Z2    MSOP8封装的
B36 79Z5 也是MSOP8封装的
就这两款
不知道那位高手用到过,指点一下是什么型号和品牌IC的

楼主:
====================================
我的问题解决了
====================================
长时间没有关注,抱歉。
我最后的方案是:
充电芯片 : CN3052,最大500mA充电电流,价格也比较便宜,RMB2.8
LDO芯片 : TPS7333,40mV @ 100mA的压降,RMB4.0
这两个芯片我都有写调试记录,待会贴出地址。

楼主:
超低压差LDO-TPS7333调试记录 :http://blog.21ic.com/user1/8307/archives/2011/86786.html

楼主:
锂电池充电芯片CN3052A调试记录:http://blog.21ic.com/user1/8307/archives/2011/86787.html

本想发布在Ourdev上的,试了半天实在弄不好,就发在博客上了。见谅。

网友(2011-12-20):
mark 单节锂电池转3.3V以及USB充电的方案

网友:
最近做了个移动读卡器,用的是LTC4054和LTC3530。

网友:
mark 单锂电源

网友D(2012-05-09):
楼主的博客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博客打不开了

非常抱歉,之前的博客已经作废,地址更新如下:
超低压差LDO-TPS7333调试记录 :http://www.yfworld.com/?p=422
锂电池充电芯片CN3052A调试记录:http://www.yfworld.com/?p=37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之前的博客已经作废,地址更新如下:
超低压差LDO-TPS7333调试记录 :http://www.yfworld.com/ ...

网友(2012-11-23):
单节锂电池试试tp4056

网友(2015-04-08):
正好找这个方案,3ks

网友:
嗯谢谢,锂电供电

网友(2015-07-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你用bq24070单片充电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
tps63001 具有 1.7a 电流开关和 3.3v 固 ...

多谢

网友:
洗净包好扑上滑石粉包好备用

网友:
洗净晾干扑上滑石粉包好备用

网友(2016-05-03):
上面几位推荐的芯片很不错,正在找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