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搞一套CS4398的DAC,高手来分析及模拟一下这个LPF电路!谢谢!

楼主(2011-09-20):
正在搞一套CS4398的DAC,已经焊好出声。

但想仔细分析一下这个LPF电路,无奈没有仪器,记得有哪位高手有相关的模拟软件,可以模拟、分析滤波电路的频带特性。

求帮助!

另上传CIRRUS的APP NOTE,可以图中的电路与推荐电路的元件值相差较大。

这是CS4398的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

网友A:
第一个图的交流分析曲线。

点击看大图吧。。。。。。。。。。。

1KHz 谐波失真

THD、THDN。。。。

网友:
还是第一个图的
10kHz下的

20kHz下的

运放模型为第二个图里的 5532A

网友:
看样子还是很不错的哈。

不过俺更喜欢用GIC滤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特性还好,就是截止频率有点高了。
有没有办法看下group delay...

楼主:
高手啊!!
能不能讲讲各图的意义?科普下!

如果楼主能把运放换成OPA627及AD797分别模拟下,再配以三个不同运放在此电路中的结果的不同之处,功德无量!

貌似官方推荐电路及APP中的电路正反相的特性是不对称的?这是何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特性还好,就是截止频率有点高了。
有没有办法看下group delay...

组延迟。。。没有这个功能,得自己用stepping并写公式计算了。这个还没弄过,改天琢磨琢磨咋弄。

回复 网友C:

贴完图再说下。其实公式都在图里了。。

网友:
说实话,我对仿真的运放模型能否精确重现出实物的THD等指标表示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啊!!
能不能讲讲各图的意义?科普下!
如果楼主能把运放换成opa627及ad797分别模拟下,再配以三个不同运放在此电路中的结果的不同之处,功德无量!
貌似官方推荐电路及app中的电路正反相的特性是不对称的?这是何用意?

官方的更好,在一些几万级别的专业设备都是采用官方的电路形式。

不对称,是因为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是不一样的。

DAC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也怀疑。。哈哈

不过在没有做出实物之前,某种程度上倒是可以做为参考。毕竟这些模型都是官方提供的。

AD797 的8脚咋接呢?仿真出来的有些奇怪

网友:
AD797 20kHz下的。。

楼主:
AD797需要在反馈那里的电容需要串个100欧的电阻防止自激?

楼主:
可怜的PCM2706,本来就是从一块TQFP的转接板上拆下来的,在焊到这个板子上时,居然焊错了方向,导致重新拆下来,再焊一遍。

更可悲的是我只有一把50W外热烙铁,15元那种。导致PCB上几根没有连线的焊盘脱落。但有连线的焊盘仍完好。

焊好后上电测试一声道正常,另一声道有7.5V电压输出。经查是运放下面居然粘了一大块拆PCM2706的时候的焊锡。去除后正常,还好没有烧什么东西。

网友:
最后那个图好像还有几处残余的锡渣。。

楼主:
花生兄及众高手,能讲讲上面那些图的意义吗?

网友:
【8楼】 gzhuli 咕唧霖
说实话,我对仿真的运放模型能否精确重现出实物的THD等指标表示怀疑。
---------------------------------------------------------------------
是的,THD还有个最大的差异是在PCB布线上(IC上限以定死了)阻抗/增益越高越明显

下面的图是最近做的PHONO IN的输入,R比L差18个dB,加一连接线和电容-GND位置移一下就OK了。PCB是新手画的,18个dB啊

网友:
谐波失真的就以这个设置的图片说下吧,话说俺对这些也不是很明白。

图中参数,以1kHz正弦波为测试信号,信号幅度为 1mV~100mV,然后计算分析不同输入信号幅度情况下,输出在负载电阻上所产生谐波的分量。
信号幅度是步进的,所以会看到多条曲线。
HARM 是谐波的缩写,HARM(V(RL))即表示RL上谐波的电压幅度。
THD 是总计谐波失真的缩写 THD(HARM(V(RL)))(%) 表示RL上总计谐波失真的百分比(相对于输出的基频信号)。
THDN 就是 THD+N,也是目前主要的测试技术,在对输出去除(陷波)基频信号之后,进行谐波和噪声的分析。
实际上在2011-09-20 12 27  这个图里,右侧窗口的第四个图中,最上面的曲线,就是1mV的输入信号幅度下,THDN 达到了1% !!!很明显,输入信号越低,THDN的值就会显得越高,但要考虑实际中小信号往往都是叠加在大信号上的,。。。。
而具体测试的时候,要根据设定的输出功率来考虑。
前面贴的图当中,是默认的,1Hz~100kHz噪声。

最好是自己用软件看,截图是没法看出全面的东西的。

这里有篇THD+N 的文章:
http://www.imaschina.com/html/T_M/2009-5/26/23_01_40_836.html

这里是THD to dB的页面:
http://www.sengpielaudio.com/calculator-thd.htm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627与5532比,优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另外,两位大牛都说曲线看来不错,我想知道看哪里体现出来的?是因THDN很小,而且频响平直而下的结论吗?我看app里设计截止点是50khz,而这个电路的截止点在60khz,听起来音色应该会亮吧?
这应该叫巴特沃斯滤波器吧?那如何调整才能使截止点降低呢?增大3n9的电容?

深表感谢!

楼主:
花生能不能仿真一下这个电路,运放用OPA627:

网友:
GIC 只是在早期应用在SONY的积分型DA上,比如CX20017以及加速加强升级版CX20152。

其使用4X的同期 TDA1540 则使用的是 巴特沃斯 Sallen-key  滤波器,FC=45-60khz。

等到8X的SM5813之类的DF普及之后,Multiple feedback 滤波器(R2R),FC=75-92khz。

而4X的DF : SAA7220 依然作为TDA1541的搭配,依然是使用 Sallen-key  滤波器

到了内置DF的西格码得塔DAC之后,SK和MF滤波器更是常见。

AK4390更是为了保证相位,使用了fc=182,q=0.637的滤波器。

CS4398这个EVAL设置fc=48khz的,应该和他DF的性能有关系。

网友:
考虑西格码得塔DAC的噪音整形带来的,高低频噪音不一致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让声音听起来是低频弱,高频吵,所以也不见得DF需要设置那么高。

我朋友有做一套AD1865,MF滤波器设置FC=43和55khz,听感都很平衡,高频感觉衰减差别不大。

同样的电路接在PCM1730上,就明显高频能量差异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D:

GIC 滤波器应用很广泛的,手里的一些DAC国外机子的资料也多数是用的是GIC低通。

回复 网友C:

一会儿贴图,在画。

网友:
汗,忘记发交流分析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ic 滤波器应用很广泛的,手里的一些dac国外机子的资料也多数是用的是gic低通。

------------------------------------------------------------------------

我知道有,但是因为成本问题,不如SK,MF广泛,而且对元件要求也比SK,MF高。

总之,有了DF之后,GIC在CD机上越来越少见了,毕竟不需要那么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忘记发交流分析的了。。

(原文件名:2011-09-21 13 35 13.png) 引用图片

-3db在100khz以上?不会吧?
一会儿我弄个ti的filterpro看下。

网友:
另外我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是这个WM8741,减法器N和P的增益竟然不太一样。

难道8741 N和P输出电平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我知道有,但是因为成本问题,不如sk,mf广泛,而且对元件要求也比sk,mf高。
总之,有了df之后,gic在cd机上越来越少见了,毕竟不需要那么陡。

的确,GIC 在CD机上越来越少见了。。

回复 网友D:

它这种方式也常见啊,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增益。

回复 网友C:
-3db在100khz以上?不会吧?
一会儿我弄个ti的filterpro看下。
-3dB 在100kHz以上很正常,你总不会还在想应该是20多KHz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dB 在100kHz以上很正常,你总不会还在想应该是20多KHz吧?

不知道在哪里看的,对于音频DAC,一般是在40-60KHZ。

100KHZ以上的截止点,听起来会不会很吵?

网友:
现在一般的DAC都会把截止频率做很高,甚至到100kHz 以上。

俺感觉就人耳的特性而言,超出闻域的声波更多是人体的间接作用,而不是对人耳的直接作用,这方面以低音最为典型,不过高音俺就说不清楚了,没有这个感受。似乎给人更为清透的感觉吧?

听感上,“吵”多数是奇次谐波引起的。这也是为啥很多数字音源都配电子管或者折中一些用FET。

话说对于人耳来说,俺很是怀疑最求极致的低噪声、低失真是否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一般的dac都会把截止频率做很高,甚至到100khz 以上。

俺感觉就人耳的特性而言,超出闻域的声波更多是人体的间接作用,而不是对人耳的直接作用,这方面以低音最为典型,不过高音俺就说不清楚了,没有这个感受。似乎给人更为清透的感觉吧?

听感上,“吵”多数是奇次谐波引起的。这也是为啥很多数字音源都配电子管或者折中一些用fet。

话说对于人耳来说,俺很是怀疑最求极致的低噪声、低失真是否有意义。

这里容易搞错一个问题!

在整体电子系统中,影响最大的是信噪比,假如不考虑功放的失真,那么从音源再到前置放大器,所带来的噪音,就是功放所要面对的。

所以作为音源常常为了信噪比,做到极高电平且平衡输出,然后再由前级调整音量。

很多人误会说电平够,只要电位器不要前级,实际上是错误的,那怕是用2个双运放,一个做缓冲,一个做2倍放大,那也会很不错。

总之追求音源的低噪音就是为了功放的高保_真,并不是为了别的。

另外是失真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更多的是为了讨好耳朵而避免奇次谐波。

实际上,我听过认为好的机器,信噪比很高,失真很低,那些为了讨好耳朵而特别制造偶次谐波的机器,并不能获得整体上的平衡。

而低失真的机器却可以做到整体上的平衡。

网友:
在音频应用方面,ADI的运放手册写的最全,甚至把测试结果都标出来了。

当然作为针对技术方面的书籍资料,不会把听感写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俺的经验看,失真是第一位的,噪声倒是其次。毕竟现在的技术这些参数都能做得让人很满意了。俺倒也不是反对追求极致的低噪声、低失真,只是俺始终在考虑,绝大多数用户并不具备身体条件,这种极致的追求似乎有些过了。

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机器会去可以制造偶次谐波吧?即便使用电子管、FET也只是为了减少奇次谐波,而不是去增加偶次谐波,这是两个概念。
但使用FET器件与BJT器件相比,噪声又相对要大。。。

我记得国外有篇文章讨论对数失真的问题,现在又找不到了。。唉,硬盘坏了好多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从俺的经验看,失真是第一位的,噪声倒是其次。毕竟现在的技术这些参数都能做得让人很满意了。俺倒也不是反对追求极致的低噪声、低失真,只是俺始终在考虑,绝大多数用户并不具备身体条件,这种极致的追求似乎有些过了。

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机器会去可以制造偶次谐波吧?即便使用电子管、fet也只是为了减少奇次谐波,而不是去增加偶次谐波,这是两个概念。
但使用fet器件与bjt器件相比,噪声又相对要大。。。

我记得国外有篇文章讨论对数失真的问题,现在又找不到了。。唉,硬盘坏了好多次~~

“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机器会去可以制造偶次谐波吧?即便使用电子管、fet也只是为了减少奇次谐波,而不是去增加偶次谐波,这是两个概念。但使用fet器件与bjt器件相比,噪声又相对要大。。。 ”

你这说法比较诡异........

任何一个放大器都可以“刻意”制造偶次谐波,而从效果上说,减法器只能消除偶次谐波。

有所谓“好听”的机器,也有制造比奇次谐波大数倍的偶次谐波的例子,甚至有模仿胆机失真的运放系统........

至于用胆,还是场管,双结管,那就是个人爱好了,我认为单纯从简单上讲,运放最合适,但是做的好,胆管可以低失真高信噪比。

楼主:
我用大学时用的古老的软件EWB模拟了一下21楼的电路,看出电路的相移还是有点大。-3db点在36KHZ左右。

楼主:
如果用一楼电路,则-3db在27KHZ左右。整个频带有8.5db的衰减。
与花生的结果差别有点大呢。

楼主:
再看那个官方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更惨,截止频率才15KHZ。看来EWB不可信啊。

网友:
回复 fsclub  绿林好汉

再试试其它的仿真软件吧。

俺用proteus仿真和用mc仿真,-3db频率差了几kHz。。。没有EWB这么夸张。

另问,你不是搞错了-3dB截止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fsclub  绿林好汉
再试试其它的仿真软件吧。
俺用proteus仿真和用mc仿真,-3db频率差了几khz。。。没有ewb这么夸张。
另问,你不是搞错了-3db截止点吧?

比如38楼的图,它带内本身有8.5db的衰减,我就看-11.5db的频率。
就个应该没错吧?

网友(2012-12-16):
刚刚买了一套cs4398的套件,电源改成伺服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的交流分析曲线。

点击看大图吧。。。。。。。。。。。

这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