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400做的表头 末几位在抖,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20):
自归0 (原文件名:01.JPG)

自满度 (原文件名:02.JPG)

测量 (原文件名:03.JPG)

归0和满度都不怎么抖,测量的时候后面几位都在跳。

网友:
这个应该算正常吧。。。

楼主:
证实了这个是正常的,我用来做测试的可调电源的干扰。
用了基准芯片就正常了。
在想后面的电路,看能不能扩大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