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TEA5767的天线接到耳机上呢?

楼主(2011-09-20):
如何让TEA5767的天线接到耳机上呢?,不插耳机认为没有天线不启动收音机...

又如何检测耳机是否插入呢?

网友:
拆掉手机看看

天线大约是通过小电容耦合的,音频通过电感耦合

网友(2012-09-13):
有图说明下吗

网友:
耳机插座的GND通过uH级磁珠接地,对FM频段断路,TEA5767天线引脚通过pf级电容连接值耳机插座GND,对高频信号通路。参考MP4的Demo板原理图,好像在君正网站有好多。

网友:
lupa is right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