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cube2 烧写程序不成功 我把工具自检了下 出现下面图片上的情况

楼主(2011-09-20):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能弄好

网友:
模式开关不对?

楼主:
我现在测的是M1 模式    出现这个情况
但我测试M2模式时   测试后是通过的  显示OK的

网友:
$%@#$%@#$%@#$%,不是有开关么?不同系列芯片用的模式不同,开关也要切换过去。。。

实在不行把你那东西给俺吧。。。。。^*^

网友:
下载线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么就检查以下下载软件配置?
如果在没有问题就重新检查上两个问题

网友:
SW 模式开关选择不对 那个开关是选择V850系列还是78K0系列的。

网友:
提示错误连接了OCD板,也就是那个带晶振的小板。
只有在仿真78K0的时候才需要接这个小板,拨到M2是仿真78K0的,所以就是对的
但拨到M1的时候是仿真78K0S的,这时是不需要接小板的,所以报错了

网友:
MINI2自检是不需要连OCD板的

楼主:
我把外壳拿掉, 是那个开关M1档坏了,M2档是好了  ,
我换了个开关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下载时不要用OCD板,那个是在线调试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