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各位大侠,我在VHDL里面写了两个组合逻辑的进程语句,一个process里面采用if-else语句进行输出赋值,另一个process里面用case-when进行输出赋值,两个进程里面判断的条件和赋值完全一致,输出结果分别送给两个输出变量,在时序仿真时发现用case-when的进程输出结果较if-else的有一个微小的时延,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要用软件的观点思考。
看看你综合后的电路,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小小的延时差异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面对同样的问题啊,高手指教下

网友:
可能是case引起的锁存器,产生了更多的时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