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画51单片机最小板画好了,单层的,顺便请教各位大大几个问题

楼主(2011-09-20):
呵呵,还有个接地没有做引针了,P0口掉了条线
问题是:1原理图我画了个开关,还有一个供电用的引针,都连好的,生成PCB没有自动生成连线
2,左边有个虚线框,应该是单片机的VCC和GND引起的,不知道有影响不
3:P0口要加10K上拉电阻,我想加贴片的排组,请问EAGLE的贴片排阻在哪个库里,找了半小时都没有找到

网友:
排阻在 resistor-dil.lbr 和 resistor-net.lbr 里

虚线框不正常。。。会影响丝印。

开关是自己画的? 检查下原理图的引脚是否在10mil栅格上。

PCB图里,哪个是外框?咋有两个外框呢?其中一个还没有闭合。

楼主:
我加入了一个40P的座子元件,那个内框应该是座子生成的。
虚线框我再想想办法,看能隐藏不
eagle可不可以像autocad一样,建一个图层,暂时不用的,调到那个图层上,然后把那个图层不显示。

楼主:
虚线框是座子生成的了,看样子,就该是说那个地方有个手柄,不能放元件的意思
我重新找了个座子就好了。
排阻真好用

网友:
手柄。。。汗,你用的是ZIF插座吧?

可以把封装复制到一个新库当中,修改后替换掉原理图中的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柄。。。汗,你用的是zif插座吧?
可以把封装复制到一个新库当中,修改后替换掉原理图中的元件。。

还不会修改库,昨天建了一个元件,有点难度的,没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库。。。初学确实有点难度。不过等你把库弄明白了,EAGLE也就学得差不多了。

话说元件库也很简单(等你学完就明白俺为啥说简单了):
无非是 符号(主要是引脚),封装(主要是焊盘) 以及二者对应组合成的元件。
符号的引脚与封装的焊盘一一对应。
EAGLE中最重要的(俺的感觉)就是要设置好栅格。

网友:
花生真有耐心,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生真有耐心,佩服!

是啊,花生大大的好人。
库,我一个一个的建零件,并不是特别难的,我画了几个,成功了,就那个TFT焊盘,没有成功。有问题
慢慢地,我明白了,封装,符号,也建了个元件,
正在看视频教程,和官方手册,想办法把常用的元件做到自己专用的库里面,直接借过来吧,还在学。
最重要的,还是哪天得去开个板子,看看存在什么问题,不实践,学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