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设计系统 报酬非常丰厚!

楼主(2011-09-20):
大家好,在这里借用阿莫宝地,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方案,看看是否有高手涉及到类似深度的项目,有相关经验或者可以胜任的本人可以提供丰厚报偿!请与我联系~~~   窦  dhyrobot@gmail.com  13917569365
要求:
数据采集卡:
(1) 带宽1GHz;数据最长采集时间可达1000s(或更长);
(2) 数据采集电压精度为1mV,噪音小;量程可调范围为1mV —— 50V(或根据脉冲发生器输出最大电压而定);量程有过脉冲保护;
(3) 内阻50——1G,连续可调,或者至少分50,1k, 10k, 100k,1M, 10M, 100M, 1G共8挡;
(4) 触发方式可以是电压上升沿或下降沿、Time、evens等;
(5) 数据存、取速度快。

脉冲发生器:
(1) 方脉冲上升沿时间小于8ns(从最低到最高电压);
(2) 电压精度为1mV,波形随频率畸变小;
(3) 内阻为50;
(4) 最大输出电压不低于20V(理想为50V),即幅值不低于40V(理想为100V),脉冲开始和结束都为0V(或可以调节);
(5) 波形可编辑,脉宽编辑范围可跨越从10ns到10s量级,即有108个点,或128M内存?
(6) 频率10MHz(越高越好)~直流;
(7) 波形不能有过脉冲,波形顶端或底部不能有阻尼震荡;
(8) 脉冲输出占空比可调,单个脉冲输出最小脉宽可达30ns或更低;
(9) 脉冲输出方式分连续和触发。
(10) 可以以一定频率触发连续输出任意数目的单脉冲或编辑后的脉冲;
(11) 与数据采集卡同步,减少杂散噪音。

网友:
板块发得不少. 说说看, 有多丰厚?
这个的报酬,不丰厚肯定不行啊! 计划二线城市一套房吧

个人以为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难!没错,3个非常

网友:
呵呵,低于50W估计没有人愿意做.

网友:
中国人要求做的东西,偏重于功能方面的非常多。却很少涉及性能和可靠性方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低于50w估计没有人愿意做.

50w以下反正我不做,以上我也做不出来,嘿嘿!

网友:
同求造核武器技术,报仇详谈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采集卡:
(1) 带宽1ghz;数据最长采集时间可达1000s(或更长);
(2) 数据采集电压精度为1mv,噪音小;量程可调范围为1mv —— 50v(或根据脉冲发生器输出最大电压而定);量程有过脉冲保护;
(3) 内阻50——1g,连续可调,或者至少分50,1k, 10k, 100k,1m, 10m, 100m, 1g共8挡;
(4) 触发方式可以是电压上升沿或下降沿、time、evens等;
(5) 数据存、取速度快。

(1)物理带宽1G,采样率得多少?1000秒要写入多少数据进缓存? 要记录这么多数据得多大的缓冲深度?要上并行磁盘阵列或者超大规模同步内存阵列?

光开发实现这个要求,没有1000W根本就是玩笑。本人使用过一种高速摄影设备,每秒1万幅时,每幅1024x1024x10bit灰度图,所用的缓存设备用一个硕大的IBM机箱来安放,一次连续拍摄只能保存7秒。该存储设备(不包括高速摄影)价格人民币 33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数据采集卡:
(1) 带宽1ghz;数据最长采集时间可达1000s(或更长);
(2) 数据采集电压精度为1mv,噪音小;量程可调范围为1mv —— 50v(或根据脉冲发生器输出最大电压而定);量程有过脉冲保护;
(3) 内阻50——1g,连续可调,或者至少分50,1k, 10k, 100k,1m, 10m, 100m, 1g共8挡;
(4) 触发方式可以是电压上升沿或下降沿、time、evens等;
(5) 数据存、取速度快。
(1)物理带宽1g,采样率得多少?1000秒要写入多少数据进缓存? 要记录这么多数据得多大的缓冲深度?要上并行磁盘阵列或者超大规模同步内存阵列?
......
嗯,专业人士,俺们都没看出来。想起来高端的示波器也就只有50多ms的存储时间。
看lz这个需求,要学习高端示波器的分段存储,估计触发后很短时间的存储量。。。

好我们把价格炒到500w去!

网友:
天文望远镜级的数据流速

网友:
我估计tek+aligent+fluke 三个人都设计不出来这个东西,即即使做的出来也要等500年,好牛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估计tek+aligent+fluke 三个人都设计不出来这个东西,即即使做的出来也要等500年,好牛的参数

1Gsps 还是有可能,整8颗 150Msps的轮流工作,每片之间的时钟间隔要做得非常准确,一起达到1Gsps,然后每片ADC独立通道写入各自缓冲,每组缓冲用 8片DDR (x)并行写。采完lz要求的牛逼1000S,每片DDR(x)大概要16G。当然前提是1Gsps 8Bit系统

不过嘛,这个哈哈50w的设计费肯定也是远远不够的。估计做测试的PCB废掉的钱也有10w

网友:
LZ的要求太潦草了。很多东西都没说清楚!
可能最终一个示波器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这个实在太强大啦,比XX模拟示波器都强大N多啊。

50W我觉得应该是报废的费用,500W也不多。

因为一台设备就能卖几十W。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真的很难,1G至少就是1Gbit×8bit(分辨率)=1GByte。DDR2以上缓存只要要1G吧,然后用过高速的usb3.0或者PCIE之类的转存到raid阵列。

模拟示波器ms就用这种方式,采集完的数据通过usb等存储到计算机内存再转存到硬盘。

网友:
(3) 内阻50——1G,连续可调,或者至少分50,1k, 10k, 100k,1M, 10M, 100M, 1G共8挡;

---这个没看明白?要求测量输入阻抗50R - 1000MR?

网友:
这是军工产品,给我1000W,我可以给你搞出样机来。

网友:
tek的1G带宽的示波器要20W左右,存储深度也才几M,目前国内这样的示波器都做不出来。
楼主要是有钱有决心做出这样的东西为国争光,我从精神上万分支持(我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
洗洗睡吧,这个精度是16bit的,估计分辨率至少要达到20bit,带宽还要是1G。

能够搞到这种ADC吗?即使世界上存在这个玩意,也是对国内禁运的。

楼主的东西,搞出来一套,国内范围内,可以每个省会城市都买一套别墅。

网友:
这个dhyrobot 雯烨是在耍大家, 同样的帖子到处发, 从不看回帖, 用意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