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NEC菜鸟,我想请教一下老师uPD78F9234这个片子要怎么烧写和读取程序?

楼主(2011-09-20):
我是一个NEC菜鸟,我想请教一下老师uPD78F9234这个片子要怎么烧写和读取程序? 我手头没有什么烧写器,有没有简单的烧写器(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的那种)来烧程序. 还有就是这个单片机写上的程序可加密吗? 非常非常感谢能够提供帮助的老师

网友:
找个编程器去。。。正版的或者代理的。。。

网友:
minicube2啊 不过好像挺贵的 还不好买
上传点资料
本来想做一个的
可是这个不支持78kor系列的,至于9234 你用fpl3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初学么?要是初学赶紧换,别学nec了,资料少,仿真器也贵,还是51系列avr系列号

网友:
公司开发最次也要用个minicube,7,8百吧,自己学就没必要学NEC的片子了,直接学cortex-m3,资源多,容易交流。顺便回答你,NEC的片子程序是读不出来的。要自己做烧写器用串口就应该可以烧,在坛子里找找AF/SP,闪光胸牌

网友:
烧写时序 ,网上有资料的。自己用的话就使用简易的仿真器就可以了。淘宝有卖的,几十块钱。

网友:
有便宜的nec仿真器与烧入器,也可以自己做
EZ-CUBE可以调试的瑞萨单片机有:

              78K0系列78K0/Kx2, Lx3?

               78K0R系列78K0R/Kx3, Lx3

               R8C族R8C/L3AM, 35M, LA8A

               V850系列V850ES/Jx3, V850ES/Jx3-L

http://shop68912582.taobao.com/

网友:
NEC还不错啊!不过确实不适合初学者,还是将51学好后再来搞NEC吧。嘿嘿..

网友(2014-12-15):
有道理,学会51再搞NEC。

网友:
ez cube 貌似不贵,瑞萨官网有的卖,貌似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