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桥直流电机控制遇阻时,自动断开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1-09-20):
遇到阻碍后,特征是电流变大。想根据这一点设计一个当遇阻时能自动关断电机电源的电路,但此动作不能影响到电机再次启动。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个,H桥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小值电阻检测电压,输入比较器跟基准电压相比较,过载电流增大电压升高比较器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年做了个,h桥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小值电阻检测电压,输入比较器跟基准电压相比较,过载电流增大电压升高比较器翻转。

对的,用小阻值的功率电阻来做检测,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当自动断开电机后,不能再次进入自动启动。只能把此检测的信号送到上位机后再通过使能控制端对电机进行控制。也就是控制电路与上位机的连接需要3条控制线:正反转控制线,使能控制线,检测反馈线。但我现在只想用一条正反控制线。不知能实现不。

请问在刚通电瞬间小值电阻是否也会检测到大电流呢?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需求。既然发生了堵转,肯定是有故障了,有故障不需要处理么?难道只需要自动反转?

启动电流一般比堵转电流小许多,如果不放心,可以让检测在启动后一段时间后进行,具体视电机及电路设计情况而定。

楼主:
我是想只用一条控制线把控制电路与上位机连接,上位机通过控制线输出高低电平实现对电机正转或反转,而电机控制电路具有自动检堵并通断电源功能。

具体的实现目标是这样:
电机是对一个自来水开关进行关或开,当控制线输出高电平时,电机正转,当开关关紧时,电机堵转,此时自动切断电机电源;
而当控制线输出低电平时,电机反转,打开开关,当打到尽头时,电机堵转,同理自动切断电机电源。

现在的问题是:开关关紧、已切断电源后,若此时再进行打开,电源如何实现再次自动接上,就是这样问题不知能否解决

不知能不能看明白我的需求,不过先谢谢团长的热心帮助啦

网友: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刚画了个简图,没有验证过,供参考。

CTRL即上位机控制端,单线控制;OVF_端检测过载信号(过载为低电平)。

网友:
玩具中有个思路,电机输出是有塑料摩擦离合器的,然后再带动减速箱,堵转时电机电流稍大一点,没问题,这样你比如最长2秒能从一个极限转到极限,那你就最长控制2秒通电,然后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玩具中有个思路,电机输出是有塑料摩擦离合器的,然后再带动减速箱,堵转时电机电流稍大一点,没问题,这样你比如最长2秒能从一个极限转到极限,那你就最长控制2秒通电,然后断电

机械部件不好做,另外他想单线高低电平控制,H桥好像停不下来。

网友:
用行程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刚画了个简图,没有验证过,供参考。

引用图片
ctrl即上位机控制端,单线控制;ovf_端检测过载信号(过载为低电平)。

多谢团长兄弟的指点,前两天没来得及验证,今天开测试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玩具中有个思路,电机输出是有塑料摩擦离合器的,然后再带动减速箱,堵转时电机电流稍大一点,没问题,这样你比如最长2秒能从一个极限转到极限,那你就最长控制2秒通电,然后断电

这方法工艺方面可能要求高点了,暂时先不考虑,但也多谢你的点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有点贵吧,成本会高了,也暂时先不考虑

网友:
回过头看看感觉5楼的图不是很妥当,可能会震荡。

还是上个小MCU省事吧,比如tiny13,比较器也可以省了,以及启动后延时检测也可以轻松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过头看看感觉5楼的图不是很妥当,可能会震荡。
还是上个小mcu省事吧,比如tiny13,比较器也可以省了,以及启动后延时检测也可以轻松处理了。

这两天忙做报告,没来得急回复.震荡还没想到,就算没震荡好像也是不能实现单线控制,如当过载时OVF拉低后,这信号就会保持低了,此时就算CTRL再来信号请求开启电机也开不了.现在还是打算上MCU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回过头看看感觉5楼的图不是很妥当,可能会震荡。
还是上个小mcu省事吧,比如tiny13,比较器也可以省了,以及启动后延时检测也可以轻松处理了。
这两天忙做报告,没来得急回复.震荡还没想到,就算没震荡好像也是不能实现单线控制,如当过载时ovf拉低后,这信号就会保持低了,此时就算ctrl再来信号请求开启电机也开不了.现在还是打算上mcu算了

不会保持低的。

ovf拉低后244输出就变高阻了,H桥输入端被R1、R2拉低,电机停止,此时ovf重新变高,244使能输出,再次堵转,ovf拉低……可能会如此震荡。还是上个小MCU吧。

网友:
测试转速!!低于转速多少算堵住。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需要解决启动误触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试转速!!低于转速多少算堵住。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需要解决启动误触发问题。

12V的直流电机,测得启动电流还不算大,已用MCU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回过头看看感觉5楼的图不是很妥当,可能会震荡。
还是上个小mcu省事吧,比如tiny13,比较器也可以省了,以及启动后延时检测也可以轻松处理了。
这两天忙做报告,没来得急回复.震荡还没想到,就算没震荡好像也是不能实现单线控制,如当过载时ovf拉低后,这信号就会保持低了,此时就算ctrl再来信号请求开启电机也开不了.现在还是打算上mcu算了
不会保持低的。
ovf拉低后244输出就变高阻了,h桥输入端被r1、......

已上MCU了,能正常控制.问题也算是解决了吧,虽然不是单线控制.
也应该结贴了,多谢团长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