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会请会C8051的朋友救急:如何用c8051f,2.1184M 产生50KHZ,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楼主(2011-09-20):
如果用系统时钟,产生8位PWM,频率可以做到86K

但用系统时钟,就只能固定频率,并不是我要的频率,要输出任意的频率,就必须用定时器溢出吧

Fpwm=Fpca/256 =50K
Fpca=12.8M

用8定时器溢出 22.1184/12.8=1.728  也就是1.728个机器周期就要溢出一次,这不可能呀。。

就算我用自己动重装方式,那单片机什么活也不用做了, 就在那输出PWM波了

我理解对吗?

有点急呀,一个星期时间要熟悉这个单片机,顺便把程序写完 CAO~~现在是边看资料边写程序。虽说是51系列,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看来只是用定时器的中断的方式了

网友:
用定时器的溢出做时钟源,然后再设PCA 。。。。。。。。。。。

网友:
可以改变PWM的周期,,,从而改变频率,,,,比如说你是8位的,最大该是255 , 你改成200频率就会增加,,,

你把PWM弄成10位的,最大周期是1023 , 调节周期,满足你要的频率为止,,,,,,

楼主:
也就是只有降低pwm的位数来降低PCA频率来做了,  不过好像8位是最低了

网友:
对频率精度要求很高么?  不高的话, 用内部晶振(24.5M)的2分频,和你要求的那个系统时钟差不多

网友(2012-05-03):
必须要用定时器来调整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