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二叉树的多层的液晶菜单界面设计 && 资料集锦下载(t6963C、菜单界面设计

楼主(2011-09-21):
工作需要写一个菜单界面运行在240*128点阵的液晶上,有上、下、确定、返回4个按键。
一、功能分析
        1. 菜单需要完成的功能是:
        实时显示环境A中的若干传感器值(传感器数量大于液晶可以显示的最大值时,还需要翻页功能),实时显示环境B中的若干传感器值,时间显示和设置,系统信息和帮助信息。
        2. 菜单界面的布局
        目前分为3种:
                (1) 主菜单停留在屏幕上,下级菜单被选中后显示;
                (2) 下级菜单显示时,上级菜单消失;
                (3) 图形文字结合显示;
                由于240*128点阵的液晶,行最多显示15个16*16汉字,列最多显示8个汉字,液晶可显示8行15列,采用布局(1),
                如图示:
液晶界面基本布局图 (原文件名:液晶界面基本布局图.png)
        3. 从功能需求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界面,配有简单的按键操作:
                (1) “上”、“下”键在“环境A传感器值”,“环境B传感器值”,“时间设置”,“系统信息”4个菜单之间切换;
                (2) “确定键”进入下级(子级)菜单,这里是显示信息,设置时间等;
                (3) “返回键”返回上级(父级)菜单;
                (4) “确定键”进入“时间设置”菜单后,“上下键”设置时间,“确定键”在年月日时分秒间切换,“返回键”完成时间设置;
        基本功能完成后,进一步完善:
                (5) 对于“系统信息”和“传感器值”这种类型的菜单,对应的子菜单只是显示某些信息,没有第二级需要继续选择的菜单项,故,当“当前菜单”为此类型时,不通过“确定键”直接显示相应的信息;
                (6) 当“环境A”的传感器个数>8时,需要分2页显示,此时,按“确定键”翻页;

这份界面经历了3个版本,每次都有主要参考的代码资料。(说借鉴或着抄都可以,但也有我自己的构思,尤其是最后一个版本)

楼主(2013-03-12):
之前的代码有部分和界面无关的代码注释(是和当时的项目有关)

帖子还有人回复
——于是就动了更改的念头
和之前比并没有多大改进,主要是整洁了些
另外这个菜单很简单,主要适用于蓝白液晶屏之类的少量显示,复杂些的搞不出来啦

楼主(2011-09-21):
二、参考版本
第1个版本,参考的是《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 http://goo.gl/hKBsK
作者公布了代码,但更令人钦佩的是很有耐心的写了份pdf教程,很有借鉴意义。但这个方案,菜单结构复杂增删不便,可维护性差,可移植性差。论坛上坛兄  a730598 《借阿莫的宝地开源个原创的LCD菜单内核》的帖子http://goo.gl/XhWao 分析的很细致。

第2个版本,同事给的,是一个多叉树的菜单设计。
关键在于菜单结构的设计,每个菜单都是一个节点,为了在父子兄菜单间切换,这个节点信息必须包含父、子、左兄弟、右兄弟节点链接,而且必须手动建立链接关系。但由于每个菜单的下级菜单个数不同,难以用统一的数据结构描述这种关系。
如图:
多叉树菜单、二叉树菜单 (原文件名:多叉树菜单、二叉树菜单.jpg)
例如:a,b是兄弟菜单;a的左右兄弟都是b,b的左右兄弟都是a,但若a,b中间增加了c,变成了3兄弟a,c,b,上述关系必须更改:a的左兄弟是b,右兄弟是C,……,这些链接关系必须手动建立,一旦有增删,必须更新。
建立上述关系后,菜单间的切换很统一很方便:“确定键”当前菜单项->子菜单,若无子,则“当前菜单->功能函数”;“返回键”当前菜单->父菜单;“上”当前菜单->左兄弟;“下”当前菜单->右兄弟。但缺点也很明显。

第3个版本,参考 彭良清《基于节点编号的通用树状菜单设计方法与实现》http://goo.gl/hKBsK
这是我在下面会要重点说的,作者给出的方法是真好呀。我先copy下作者论文中的一些话:
界面设计的流程要把按键和菜单显示作为一个整体设计协同处理;
树形菜单以2层为限,选择级数超过3级,操作不便;
菜单布局,同一系统中应保持界面的一致性;菜单子项使用频率大,置前;
一个菜单(menu)是包含多个固定条目内容(菜单项menu item),并同时在屏幕上显示或消失的矩形窗口。

楼主:
三、我的总结
菜单类型不同,对按键的响应不同。比如,某些菜单“确定键”进入子菜单,其它则执行某种功能(保存啦,退出啦,时间设置啦,输入参数啦,显示某些信息啦)。尤其是当按键少的时候,按键必须具有复用功能,问题是,怎么让程序知道此时此地“确定”是进入子菜单,它时它地“确定”是执行某个特殊的功能函数。(当按键多的时候,不通过菜单选择,通过按键,直接执行某种功能函数,这个本程序没有涉及到)

为了设计一个结构、流程清晰的界面,首先分析菜单的行为,对菜单进行分类:
                1st. 选择型菜单:当然就是菜单间的切换了
                2nd. 功能型菜单:
                        i. 功能1型,执行某个操作
                        ii. 功能2型,允许用户输入信息或设置(如时间设置)
                        iii. 功能3型,单向不受控的显示窗口\菜单(系统信息、帮助信息等)
然后建立菜单信息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menu
        {
                uint8 ID;                    /*menu的唯一标识码*/
                MenuInfo item[10];     /*结构体数组,本级menu包含的menuitem信息:显示位置,名称*/
                uint8 items_num;        /*本级menu的menuitem个数*/
                /*和其它menu的关系,由程序完成,初始化NULL即可*/
                struct menu *father,    /*父辈menu*/
                        *son,                 /*长子menu*/
                        *obrother,         /*兄menu elderbrother*/
                        *ybrother;          /*弟menu youngerbrother*/
                uint8 item_sn_cur;       /*当前menuitem序号(serial number),0~(itemnum-1)*/
                uint8 menu_type;        /*menu类型*/
        } Menu;
虽然这个二叉树的菜单设计,看上去和第2个版本多叉树类似,仍需要建立菜单节点之间的父子兄弟的关系。但这只是貌似相同,这2个有很大的区别。上一张图形象地显示了2者间的区别,更详细的见论文《基于节点编号的通用树状菜单设计方法与实现》中的图6,7。
多叉树菜单间的切换在第2个版本中有讲,它需要手动建立所有父子兄弟间的链接关系。
二叉树也需要建立这种关系,但这是通过一种ID编号规则(详见论文《基于节点》3(6))建立的,程序根据确立的ID编号规则初始化节点链接关系。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当我们需要增删节点或者改变节点位置时,只需要重新分配这个惟一的ID号即可。程序根据当前节点(菜单)的ID号,就可以寻找 到它的父子兄弟菜单,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菜单存在数组内的,通过for循环匹配ID,匹配即为当前菜单,当前菜单->父菜单,就找到了它的父菜单。

因此,本菜单的关键是,根据我们自己定义的ID编号规则,建立这样一个二叉树的菜单结构;然后,根据菜单类型,确立对按键响应的整个程序流程。
《基于节点》提出的程序流程是:
                While (1)
                {
                    键值 =  获取按键值的函数( );
                    当前菜单 = 菜单选择函数(当前菜单,键值);
                    if (当前菜单 == 选择型菜单)
                        continue;
                    switch (当前菜单->ID)      /* 功能型菜单代码调用 */
                    {
                    case ID_1:
                        功能函数 ID_1();
                        break;
                    case ID_2:
                       ……
                    }
                }

                菜单选择函数(当前菜单, 键值)
                {
                    swithc (键值)
                    {
                    case     上:当前菜单 = 当前菜单->兄; break;
                    case     下:当前菜单 = 当前菜单->弟; break;
                    case 确定:当前菜单 = 当前菜单->父; break;
                    case 返回:当前菜单 = 当前菜单->子; break;
                    }
                    return  (当前菜单);
                }
清晰,明了,易维护,易移植。

但是,我需要设置时间,我只有4个按键,因此,上下键必须复用,上述流程会有冲突。
我的改进是:
                While (1)
                {
                    键值 =  获取按键值的函数( );
                    当前菜单 = 菜单界面执行函数(当前菜单,键值);
                     键值 = 空; /* 避免无键按下时,程序重复执行上次操作 */
                }

                 菜单界面执行函数(当前菜单,键值)
                {
                    switch (菜单类型 )
                    {
                    case 选择型菜单:
                        当前菜单 = 菜单选择函数(当前菜单,键值);    break;    /* 此函数和上一个流程的函数一样 */
                    case 功能1型(执行某个操作):
                        当前菜单 = 功能型菜单代码调用;   break;
                    case 功能2型(允许用户输入信息或设置(如时间设置)):
                        当前菜单 = 对应的功能函数;    break;
                    case 功能3型(单向不受控的显示窗口\菜单, 系统信息、帮助信息等):
                         当前菜单 = 对应的功能函数;    break;
                    }
                    return (当前菜单);
                }

整个框架搭好之后,需要考虑细节,这些细节很容易在上述框架中实现:
        1. 屏幕刷新,有键按下时刷新界面,避免屏幕的闪烁;数据的更新通过不断写入的方式而非清屏刷新;
        2. 当前菜单的维护,分析所有可能改变当前菜单的函数,通过函数参数传递和返回值的方式,尽量避免使用全局变量;
        3. 通过ID编号规则初始化节点间的链接关系,必然有垃圾链接,比如,主菜单无父节点,最底层菜单无子节点,如何避免在这些地方跑飞;
        4. 对于多级菜单,父子菜单切换时高亮或反显的维护问题;
        5. 如何实现一.3.(5)(6)的扩展功能。

楼主:
四、结束啦
上述提到的所有资料我放在了我的共享空间  http://goo.gl/4N1EQ
包括 1. 主题为“多层菜单界面设计”的小论文和资料
       2.  我用到的液晶驱动芯片t6963C的论文和资料
       3. 这个液晶多层菜单界面的代码
这是对我着手写界面(或者说开始编程生涯)5个月的一点儿总结,当然也不是每天都在写,还有其它好多的工作呢。我还是有点进步哒。
不过硬伤是明显的,编程经验少、编写代码少、数据结构和算法知识缺陷、操作系统知识匮乏到简直不懂……
这个界面只能用在简单的系统上,对于复杂的系统则难以为继。
我真心希望有人能阅读我写的代码,即使风格很糟糕,然后说点什么,这对我很有帮助。
我的共享空间里可以下载到源码。
由于深刻和直接地体会到阅读没有注释的代码的痛苦和难耐,我在自己的代码里写了挺多注释,并且努力保持注释和代码的一致性;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直接贴上代码了事,而是分析了我写代码的思路、程序的流程,留给自己,也留给需要的人;真心认为程序的流程远比代码本身更重要。

Leekp 2011年9月21日2时0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虽然没仔细的看,但是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不错,以后用的到

网友:
赞一个先,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A:
莫大会给裤子吗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资料放过来~~

网友:
不错。

上述提到的所有资料我放在了我的共享空间  http://goo.gl/4N1EQ

打不开。好像是浏览器不支持。

网友B:
有没有图片看看。谢楼主。

网友C:
上个pp瞅瞅啥样

网友D:
帮楼主上传一下吧

网友:
t6963c资料+论文 下载不下来,谁下了传一下吧

网友:
一般来说,速度与资源是矛盾的,占用的内存小了速度便会变慢,这是个需要权衡的问题。

网友:
好好学习菜单程序!不错的资料

网友:
网站上不去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我也开始着手LCD菜单的编制了……希望跟你学习学习……经历很重要啊

楼主(2011-10-24):
回复 网友E:

简单的菜单其实挺好写的,我也是在参考别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帮楼主上传一下吧

回复 网友D:

这位坛友挺不错呀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
慢慢吸收

网友(2011-12-04):
一个很好的二叉树应用,学习了

网友:
mark  这个很来事

网友:
亲手写过 比直接用现成代码 体会要深刻许多

网友:
很不错,在折腾mini2440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3-04):
思路挺好!~

网友:
Cool,楼主分析的是,我以前也做了200多页的菜单,前两种方法开始试了,后来都放弃了,改用了另一种新的方式,今天晚了,改天看

网友F:
当时我分析了ucGUI的源代码,从中得到启发做出了新模式,感觉那样做出来变化性更强,适应各类不同页面

网友(2012-04-16):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强!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G:
楼主厚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代码,而是思路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菜单,留个记号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一下

网友:
必须记录一下,有时间慢慢看一下

网友(2012-06-19):
顶!!最近打算玩玩!!

网友:
这个确实好
数据结构啊

网友:
mark,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H:
mark mark简陋液晶福音

网友(2012-08-06):
谢谢楼主奉献,收藏一下。

网友(2012-10-12):
学习了,我是来的比较晚的了。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及分析流程有讲解注释

网友:
以后会用到的,mark

网友:
楼主很棒,向你学习!

网友I:
楼主的字写得真好,自成一体!

网友(2012-11-16):
很好很好,下了。

网友:
这个  这个

网友(2012-12-17):
“楼主厚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代码,而是思路”,同感。

网友:
看了介绍很有启发,也照着思路自己写了一个菜单。

网友:
一直觉得这个做的不合心意,标记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菜单的设计,好与否,移植方便与否都设计很多东西,楼主是在是有心人啊.辛苦了.

网友:
楼主还会回复吗?
请教一个问题:
       /*
        * 根据ID编号的原则,计算子菜单ID,使其成为当前菜单,
        * 子菜单ID = (当前菜单ID * 10 +1) + item_sn_last,或者
        * 当前菜单长子menu的第curitemsn_previous个ybrother
        */
                Menu_Cur = Menu_Cur->son;
                for (i = 0; i < item_sn_last; i++ )
                {
                        Menu_Cur = Menu_Cur->ybrother;
                }
这个是“Enter”按键的部分代码,这个位置什么理解呢?
先取到Menu_Cur->son;
接着为何要多次取 Menu_Cur->ybrother;呢?
还关注被贴的话,望能详细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还没有来的急细看,MARK

网友J:
终于参透了,
Menu_Cur = Menu_Cur->son;  // 进入子项目
for (i = 0; i < item_sn_last; i++ )
{
          Menu_Cur = Menu_Cur->ybrother;  // 相当于移位至对应项目,解析如下:
}
解析:……A……
         …………B……                // 其中 B=A->ybrother
         ………………C……           // 其中 C=B->ybrother

网友(2013-02-24):
真实高手啊,刚学几个月就有这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终于参透了,
Menu_Cur = Menu_Cur->son;  // 进入子项目
for (i = 0; i < item_sn_last; i++ )

完全正确。
有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mark简陋液晶福音

你关注到了重点,确实只适用于“简陋”液晶。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片看看。谢楼主。

用ucgui模拟演示,比图片还直观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会给裤子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pp瞅瞅啥样

pp上的太晚了,还能用得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字写得真好,自成一体!

嘻嘻。。。慧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时我分析了ucGUI的源代码,从中得到启发做出了新模式,感觉那样做出来变化性更强,适应各类不同页面 ...

ucGUI源码嵌套的太深了,看不懂,后来干脆就没在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厚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代码,而是思路

思路+注释。看没注释的代码老痛苦了。。。。

网友K:
移植第一个思路那个菜单,但不知道该怎么动态修改某项菜单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移植第一个思路那个菜单,但不知道该怎么动态修改某项菜单的值?

你说的“动态修改某项菜单值”指的是设置参数吗?
如果是的话,按确定进入这个菜单项后,执行该菜单项对应的参数设置函数,
大概是:
_user_parameter_set()
{
    //这里只是在按确定或者取消的时候才从参数设置的while(1)中退出,
    //你也可以while(没有超时)
    while (1) {
        key = get_key();

        if (key == up) {
            参数+;
        } else if (key == down) {
            参数-;
        }

        if (key == enter) {
            保存参数; return;
        } else if (key == cancle) {
            取消修改; return;
        } else {
            continue;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动态修改某项菜单值”指的是设置参数吗?
如果是的话,按确定进入这个菜单项后,执行该菜单项对 ...

非常谢谢,按照你说的弄了下,可以简单的实现动态的修改菜单值了。

网友:
“由于深刻和直接地体会到阅读没有注释的代码的痛苦和难耐,我在自己的代码里写了挺多注释,并且努力保持注释和代码的一致性;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直接贴上代码了事,而是分析了我写代码的思路、程序的流程,留给自己,也留给需要的人;真心认为程序的流程远比代码本身更重要。

单凭这句话就应该挺楼主!!!!
下载学习中。。。

网友:
决心好好的理解下层次菜单的写法
现在在用的 是数码管的层次菜单  写的不算好也不算差,我想看看用上数据结构后的层次菜单,有什么奇妙的思路

网友(2013-06-30):
必须马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楼主上传一下吧

这个要顶

网友:
这个很好,正好在做页面呢

网友(2013-08-08):
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L(2013-09-14):
楼主,如果我想把开机后的默认主界面(一个显示函数,比如时间函数界面等)也归类到菜单(设置为根目录),按下enter按键后才进入列表选择菜单,cancel返回到主界面。我应该把主界面定义成什么类型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如果我想把开机后的默认主界面(一个显示函数,比如时间函数界面等)也归类到菜单(设置为根目录), ...

你的意思是:菜单类似于Windows的开始图标,enter弹出,cancel消失?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可以在原来的流程上尝试修改:
1. “当前菜单id”初始化为你提到的“默认主界面”,初始化时打印当前菜单,自然你的默认主界面就显示了;
2. “默认主界面”类型可以设置为“执行某种操作”:打印菜单,修改“当前菜单id”;
3.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菜单执行后续操作了;
4. 当你在顶层菜单按cancel时,打印默认界面,修改id;

菜单代码好久没碰过了,只有个想法了,你尝试修改,不难的。

网友:
顶一下吧,改天我也上传一个我的做法

网友:
哇,顶楼主!得好好研究这个了

网友:
强烈建议加精,菜单 树

网友(2013-11-25):
非常好!很受用!谢谢!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学习资料,顶了。

网友(2014-02-10):
这个太cool了,顶

网友:
顶一下,开学了用得上!

网友(2014-03-26):
非常棒的工作,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莫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039&highlight=液晶%2B界面    这个帖子的界面求靠谱意见

网友:
真好的帖子,今天看到了,菜单设计收藏下

网友M:
楼主,你这个框架下能修改浮点型的参数嘛,单位也可修改,一个四个通道。在它的选项上按enter,光标移动到第一通道的个位,按上下可以修改个位参数,光标可以左右移动到各个位,也能移动到单位上修改单位。往下按,光标移动到第二通道的个位。按home,光标返回选项标题上。。。在你的框架上,如何实现,这些参数还要控制硬件,这类界面真心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这个框架下能修改浮点型的参数嘛,单位也可修改,一个四个通道。在它的选项上按enter,光标移动到 ...

你的需求有些复杂,我的菜单只能修改整数,而且不能逐位修改.想了一会,也没想出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结束啦  上述提到的所有资料我放在了我的共享空间 http://goo.gl/4N1EQ  包括 1. 主题为“多层菜单界面 ...

网友:
楼主的精神,就是白求恩的精神。

网友(2014-04-25):


网友:
先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看下,有空试下

网友(2014-05-31):
MARK 基于二叉树的多层的液晶菜单界面设计

网友(2015-06-09):
支持一个啊........不错啊...

网友(2015-07-20):
这个菜单 不错

网友(2017-12-31):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菜单,二叉树

网友:
最近在看单色屏gui

网友(2020-05-31):
优秀帖子,帮顶,MARK!

网友(2021-01-19):
最近打算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