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部的C470 RX TX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吗? 与邮购部的usb转232的板子可以直接连吗?

楼主(2011-09-21):
邮购部的C470  RX  TX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吗? 与邮购部的usb转232的板子可以直接连吗?连接的方式可否提供下?供电系统可以就用usb的电吗?

网友:
邮购部的C470  RX  TX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吗?
不可以
与邮购部的usb转232的板子可以直接连吗?
可以
连接的方式可否提供下?
红-VCC 黑-GND 这个不能错误,否则会挂掉
另外2个就是RX TX,这个无所谓,随便连接看1下,不能通讯就对调1下
供电系统可以就用usb的电吗?
可以,从USB取电可以带动C470

网友:
哈哈,这个回复简洁明了,给100分!

网友(2012-05-29):
哈哈   我也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