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没底了,做这么简单的板子,我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一般的厂家可能做不出来

楼主(2011-09-21):
我想做一个TFT测试板。
上面会有差不多二十个像下面的座子。(不同的引脚,不同的间距)
然后每个座子间会有线连接
二十个座子,会有很多连接线。看上去,可能会做成四层六层板了。甚至可能更多
不知道做这种板子。得花多少钱啊,心里真没底

网友:
能不能做出来  要看线宽  焊盘宽度 间距    板子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做出来  要看线宽  焊盘宽度 间距    板子尺寸

应该可以控制在15CM*15cm以内吧,焊盘间距最小的可能是0.25mm
主要是很多线,板子全部画完,至少几百条,不知道软件到时会生成几层板。看上去好像六层都不一定能搞定
或许,做十几块,每一块只测试一种,这样,可能用双层板最多四层板搞得出来

网友:
呵呵,,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看来楼主 第一次画板子啊

网友:
用排线飞一下

网友:
点屏转接板不需要做的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看来楼主 第一次画板子啊

我就是在想,值不值,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没人做这种能测大部分常用显示屏的TFT测试座
就算一般人开发人员做不了,TFT厂家的人肯定能做
现在算明白了,做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
再是,TFT测试座是个消耗品,用百把次可能就会坏(经常要焊接,焊点会掉)
或许,只能一个一个的分开做

网友:
做20块不同的小板,拼板在阿莫这里打样就是了。

网友:
你做的是TFT转接板,不用这么麻烦,各种间距的从上到下排好,1-1,2-2,3-3这样接起来不就完了,最多10X10搞定。如果要测试方便,再画个板,上面放电阻阵列或者排针阵列,根据LCD不同的引脚焊上电阻或插上短路块。

网友:
淘宝这种对楼主有参考价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屏转接板不需要做的这么复杂。。。
我想做成,大部分的常用屏,直接焊上去就能点
比如37线,触摸和灯光在两边的,就焊在相应的焊点上,直接能测试,不用排线
其它的屏也是一样,

现在看来,不能这么整,
像下面一样。做不同间距的焊脚,然后不同引脚的屏,飞线来做测试板,做十来块应该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淘宝这种对楼主有参考价值么?

引用图片

这种板子我有,经常测不同的屏,要把所有的杜帮线重新按顺序插,很麻烦的

网友:
常用的间距,可以使用BGA类似的测试针做个夹具,连焊接都省了,牛逼的就是用FPGA切换各路讯号。不过这些办法造价不菲,想想可以,做起来难。

网友:
双层板足够了。又不要求什么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双层板足够了。又不要求什么速度。。

双层板肯定做不出来,有二十来个座子,20*50,1000条线以上
肯定布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常用的间距,可以使用bga类似的测试针做个夹具,连焊接都省了,牛逼的就是用fpga切换各路讯号。不过这些办法造价不菲,想想可以,做起来难。
这种设备我有的,而且正好是个坏的,可惜我不会改
里面有N多单片机,xinle什么牌子的,座子也有好几个,当时座子都千把块一个买来的。
前几个月不小心烧坏了,又不会修,心痛了好几天,

楼主:
我想到了一种办法。绝对可行
做一个上位机程序,比如37线常用屏,我就在程序上点一下37线常用定义,然后,电脑把定义发送到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的引脚定义改变。
这样,可以直接插上供电和接地,就肯定能点亮。
只是,这样的上位机程序也好,单片机接收引脚定义,并改变引脚定义的代码我根本也不出来
现在只有一种土办法,做些小板,或者,做十几块测试板,上面飞好线

楼主:
BGA测试针没有那么大啊,我的只有不到三厘米。这办法行不能,太贵了,厂家可能是用这种设备在测屏的

网友:
针不算贵,1块2块,很小的都有,这样,算起来40针够了,差不多50块,你做上常见10种,就是500枚左右,加上PCB,估计花费600-800RMB。就是针不好买,量少人家都不爱理,还贵。后来花200买了一些,发现样式买错,后来就算了,我不是卖屏的,所以就没搞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针不算贵,1块2块,很小的都有,这样,算起来40针够了,差不多50块,你做上常见10种,就是500枚左右,加上pcb,估计花费600-800rmb。就是针不好买,量少人家都不爱理,还贵。后来花200买了一些,发现样式买错,后来就算了,我不是卖屏的,所以就没搞下去。

针我有的,我有个几个进口的BGA测试座,但要把测试座变成测屏的,有点难度
我要看看,有没有办法从上位机上想想,这个软方法肯定是可行的
以前看到过一个程序,io口和屏的连接很乱,但只要设置好每个TFT接口,程序就能工作,要配合上位机,肯定可以做到测不同的屏
供电和接地得手工来接

网友:
不用上位机也可以用。。。

模拟开关阵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上位机也可以用。。。
模拟开关阵列即可。。。
哦,可以多给点提示不,一条一条整杜帮线太累了。

楼主:
懂了,做44条线,这得多少个开关啊
44*44=1936
那还不累死,开关眼睛都会看花掉
这个可能比做四六层板还要贵了
要有个什么小电路把44条线自动切换就好了,我看到过24切换到4路的切换电路,好多的门电路
软件啊软件,可是我做不出来,在软件实现,不用成本

网友:
1.用CPLD实现,一进一出,内部调整连接关系,两个插座足够了。

2.双面板,矩阵布线,一面走横线,一面走竖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布线,别说几十个插座几千条线,只要不考虑信号衰减和干扰,几万个插座几亿条线也很简单,当然板子面积也会相应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1.用cpld实现,一进一出,内部调整连接关系,两个插座足够了。
2.双面板,矩阵布线,一面走横线,一面走竖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布线,别说几十个插座几千条线,只要不考虑信号衰减和干扰,几万个插座几亿条线也很简单,当然板子面积也会相应加大。

具体是个什么芯片,难不难的

网友:
只要IO数量够,任何一个CPLD都可以,
最常见的可以用EPM240。
会者不难。

也不必每次改变一次连线关系就重新下载一次配置,
可以把所有的可能的连接关系都输入进去,一个口输入,一个口输出,
另外接一个拨码开关,选择内部采用哪种连接方式。
这是我想到的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