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运放?要注意哪些指标

楼主(2011-09-21):
如题

楼主:
带宽怎么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算放大器的选择也取决于其它的器件。设计师面对的一个普遍挑战是为模数转换器(ADC)选择合适的运算放大器。首先,挑选供电电压相同的运算放大器和模数转换器。然后选择THD+N小的运算放大器。如果不能查找到失真数据,就查看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小的运算放大器通常意味着更小的THD。速度是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参数,尽管更快的运算放大器速度用起来很舒服,但必须考虑一些折衷因素,譬如更高的功率和偶尔的不稳定。
选择运放最重要的的指标之一是运算放大器的噪声,噪声较高的放大器会降低模数转换器的精度,给系统带来显著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