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spwm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

楼主(2011-09-21):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逆变器的双环控制时遇到个问题(spwm),电压外环为平均值,电流内环为瞬时值:
1.电流内环参考值计算:把电压外环的差值进过pid调节后,直接可以作为电流环的参考输入吗?
2.电流偏差经过pid调节后的输出值如何转换成开关管的导通时间?
关于第二个问题:
偏差经过pid调节后输出uo,然后计算导通时间,我有2个方案:
1.根据逆变器的输出频率和幅值,计算出调至比m,然后根据pid的输出uo,调整m的值然后计算导通时间,
2.直接根据uo和三角波的交截根据三角关系计算导通时间,用这种的话,偏差值经过pid后的值按时间轴来看的话应该不是正弦波了吧?
  计算导通时间应该也是根据三角的相似性求出吧?而且这种方法只要用u0与三角波直接计算,不需要考虑三角函数的问题。(在计算偏差时已经通过三角函数计算了)
   谢谢啊,我是新手,所以很多基础不是太清楚。

这2个哪个更普遍。按照书上所说,基本上都是把pid调节的输出值与三角波进行比较然后计算导通时间,而且模拟控制器也是这种策略,
与第一个方案相比这个方案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2、电流控制器的输出为占空比

网友:
一般SPWM的程序会实现在程序里面生成一个正弦表,一个单位频率,单位幅度的正弦表,然后PID的最后输出就是这个标准正弦波的幅值。至于频率也是一样。

网友:
该控制器使用数字式双闭环控制,电流环作为内环,电压环作为外环控制,首先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将二阶的传递函数进行Z变换与反Z变换,将该传递函数转换成离散公式,再用程序实现。
如果跳过这个关键步骤,控制效果很难达到。讨论其它细节,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该控制器使用数字式双闭环控制,电流环作为内环,电压环作为外环控制,首先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将二阶的传递函数进行z变换与反z变换,将该传递函数转换成离散公式,再用程序实现。
如果跳过这个关键步骤,控制效果很难达到。讨论其它细节,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就是在网上简单抄了个 PID控制程序 。。。。。不知道兴不  ,,,将二阶的传递函数进行z变换与反z变换,将该传递函数转换成离散公式,再用程序实现。这样的搞法我还真没弄过,,第一不知道,,也不知道难度

网友:
这种先建模在调整参数的方式属于学院派,实际中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建立准确的模型,而PID的有点也正在于可以不依赖于模型就可以确的不错的控制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2、电流控制器的输出为占空比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就是直接给它??我还以为要技术处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2、电流控制器的输出为占空比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就是直接给它??我还以为要技术处理,,汗

哪个解释下,,是直接给不???

网友(2011-11-28):
学习一下逆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2、电流控制器的输出为占空比

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2022-01-04):
楼主后续结果怎么样呢?讲一下思路呗

网友C:
逆变器双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双环控制

我现在也是电压外环瞬时值调好了,想加电感电流内环进去,但是也是不知道怎么关联好,有没有好建议啊?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1、电压回路中控制器输出即为电流回路的输入
2、电流控制器的输出为占空比 ...

老师这思路清晰明了,解开了我的很多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