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SP430F5527 ADC12内部参考电压没输出问题?

楼主(2011-09-21):
请教各位老师\大侠\专家.前两周一直调试5527这款单片机ADC12部分.查找了TI的资料手册.在论坛上找了很多资料.参考代码.ADC12内部参考电压怎么设置都没输出.用万用表量都是0.3~0.7V左右.请赐教.

#include<msp430f5527.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 |=BIT2;
P5SEL |=0x03;  //设置VREF
  P6SEL |=BIT4;  //A4输入
  ADC12CTL0 = ADC12ON+ADC12REFON+ADC12REF2_5V+ADC12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打开参考电压及设定2.5V
                                                         // set multiple sample conversion
  ADC12CTL2 |=ADC12REFOUT;       //打开参考电压输出.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SSEL1+ADC12DIV1+ADC12DIV0+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ADC12MCTL0 =ADC12INCH_4;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Start conversion

//  __bis_SR_register(LPM4+GIE);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delay(65000);
    P3OUT ^=BIT2;
}
}

中断程序没帖出...

网友:
晕哪兄弟,你开中断了么???????????????

楼主:
开中断和不开中断不影响ADC12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吧??我的问题不是说进了不中断呀

网友:
那你试过开中断后查看ADC12中断接收到的数据么??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还有一个REF(参考)寄存器控制着.REFCTL0这个寄存器没设置

网友:
恩,确实是REFCTL0这个寄存器没有控制,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2-05-21):
谢谢了
   搞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