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下读写SDRAM速度太慢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在SOPC下,不用NIOS,用了自己写的一个MASTER来读写SDRAM。发现读取过程很慢。发出地址和读信号后要等待大约10个时钟才能够得到应答。效率很低。有没有支持burst功能的avalon总线接口的sdram controler啊。如果有的话读取就快很多。目前SOPC自带的好像是不支持BURST功能的。不清楚SOPC自带的DDR的是否支持BURST。哪位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SOPC中的SDRAM CONTROLER是支持突发读写的,需要你在MASTER接口中指定接口参数。

网友:
支持在相同BANK的相同ROW里面连续访问的。SDRAM固有的读LATENCY包含CAS和RAS LATENCY,标准时序就需要6个时钟周期,加上控制器的握手和数据锁存延时,总共读LATENCY为8个时钟周期很正常的。
如果你要读LATENCY短,就只能用同步SRAM或者异步SRAM了,ZBT也行。
这就是明明有外部DRAM,为什么ARM和X86等CPU还要内部CACHE(SRAM)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