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AGLE自动布线出错了

楼主(2011-09-21):
如下图
其中,每个焊点,并不是看上去的一个,而是三个,
上下各一个0.4mmx0.2mm,中间一个0.4mmx4mm的,三个焊盘做成一个,引线连接的是两边的焊盘。
如果做成一个焊盘的话,线路会连到焊盘中间去,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
你为啥用三个焊盘??

焊盘是可以调整设定尺寸的。

开始用的时候不要用自动布线。

楼主:
如下图一,我是这样做的,三个焊盘连在一起,因为焊盘两边都要接线的
如图二,如果是一个焊盘。布线会在焊盘的中间,所以做三个焊盘,连到两边,好用点

网友:
不需要这么做的。

每个引脚1个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