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下部队的产品使用国外的CPU是否需要担心在CPU里面做后门导致产品的损坏。

楼主(2011-09-21):
今天跟同事讨论了军队产品避免使用国外CPU的问题,但据我所知国内还真没有一个像样的CPU。
他们看到的消息是军队的产品很多都使用龙芯,因为担心使用国外CPU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启动CPU的后门,导致自己产品的顺坏。

我觉得是:如果操作系统和低层程序完全是自己的情况下可以放心使用国外的CPU。

网友:
你是搞电子的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问?肯定会有问题了~!

网友:
战争的时候供货商不提价就好说

网友:
真打起来,货源是关键,买不到IC,再牛的算法也白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搞电子的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问?肯定会有问题了~!

怎么个后门法?

赐教。难道IC自己能知道现在开始打仗了?

楼主:
请不要偏离话题了,我想讨论的是在使用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己底层程序的情况下CPU有没有办法做后门。

网友:
难道lz连物理隔绝都不知道?

网友:
不带网络不带无线功能我认为没问题,其他就难说了;无证程序员、临时工伤不起啊

网友:
不连网cpu还能知道打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带网络不带无线功能我认为没问题,其他就难说了;无证程序员、临时工伤不起啊

病毒可以通过U盘侵入的,激活后门

近期,就有伊朗离心机的样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病毒可以通过u盘侵入的,激活后门
近期,就有伊朗离心机的样板

使用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己底层程序,病毒何来?
搞过windows程序的都知道,所有的程序都是调用windows API来实现。如果操作系统是自己的情况下,操作系统的接口你都不知道,你如何启动我CPU的后门。

网友:
操作系统/底层程序是和硬件紧密相关的,windows API还是太表面,

简单说吧,你用mcs51,不用mcs51指令集,自行搞1套,能跑?

网友:
闲的蛋疼

关心一下明天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还实际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物价不是你我能决定的,物价是否上涨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我的自己的收入有没有上涨。
算了,虽然我对CPU的结构也是比较了解,但都是很表面的,讨论这些确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大家也不必要再回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8位的单片机如何做后门?

估计不可能。像ARM9,A8,A9有可能。

不联网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后门不太可能,不过要考虑被制裁和禁售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说句笑话,大家都知道美国防部曾经采购到来自中国的假芯片,所以如果中国向市场上投入数倍于真芯片的假芯片,那么解放军就可以不费一弹占领白宫了。还担心什么后门的问题呢?

网友:
有危险
后门有很多类型的,比如执行一个特定的指令之后cpu自毁
这样就算你用自己的操作系统自己的应用程序都有可能中招
考虑到有可能有内奸,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
打仗的关键时候你有几台电脑突然不灵了有可能就改变了战争的结果

网友:
PLA也不全都是龙芯,也有x86系列,也有自己剖片之后山寨的cpu,比如雷达方面好像有山寨C6000和山寨FPGA
长征二E/F貌似是8051系列,歼十是PPC还是486记不清了。。。

网友:
鸡_巴部位的腐_败比CPU危险多了。
放心吧。

网友:
那些芯片设计软件/库,是不是也会带后门。 VHDL Verilog之类的编译器会不会有后门,编译器会不会有后门,用可疑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编译器会不会有后门,用可疑编译器生成出来的编译器编译的操作系统会不会有后门 ... ... 是不是一个环节污染了,就彻底完蛋了? 另外光刻机啥的会不会有后门,作出来的CPU都有后门。
难道国外的就有后门,自主知识产权的就一定不会有后门。很多厉害的病毒从来都是攻击免疫系统的~~~
如果我做得东西会被坏人利用,也许我会放个后门在里面。但是这个世界上,谁是我认为的坏人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坏人么,他们是不是仅仅是不同的人呢?我一直试图理解别人,而不是判断别人,双鱼座的天性,所以我快疯了。
跑题了,闪~~~~~~~~

以上言论是受Thompson hack[1]启发的一时胡思乱想,不代表本人真实意图,切勿对号入座,过分敏感,跨省以及其他!

1. Reflections on Trusting Trust
     http://cm.bell-labs.com/who/ken/trust.html

网友:
据说,在打仗前伊拉克从美国买的打印机都是被做了手脚的,其中的芯片都有病毒。这些打印机被用在了防空部队——你不担心都不行啊!

网友:
曾经有做EMC的专家说,通过辐射测量装置就知道你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是什么,当然这种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
CPU的东西太高深,就是不留后门,其他的高科技手段也能把你玩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曾经有做emc的专家说,通过辐射测量装置就知道你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是什么,当然这种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
cpu的东西太高深,就是不留后门,其他的高科技手段也能把你玩死。

扯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个emc的专家说的?真是“砖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当然是之前的CRT显示器,一定距离远处放一个天线,然后收下来就看到被监视显示器一样的内容。

我还有一个软件,运行后,可以播放MP3,当时不是声卡发出来的声音,而是屏幕的辐射组合后,用一个短波收音机就可以接收到,能放出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来。。。
一点不扯淡。。。

网友:
只要不上网,有后门应该也没用。通过辐射干扰单片机不工作,应该是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当然是之前的crt显示器,一定距离远处放一个天线,然后收下来就看到被监视显示器一样的内容。
我还有一个软件,运行后,可以播放mp3,当时不是声卡发出来的声音,而是屏幕的辐射组合后,用一个短波收音机就可以接收到,能放出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来。。。
一点不扯淡。。。

持续扯淡中。。。  你用软件控制屏幕内容,使得其扫描,产生调制波形,达到中波收音机能收到的程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想像,并设计出来的。 这怎么能证明可以复原屏幕内容呢。。。要知道如果VGA线稍微差一点,屏幕都会模糊,不要说泄漏的电磁辐射了。。。

网友: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这里。。。
当然不可能恢复到和原始屏幕一样的清晰度和保_真度,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想知道内容是完全可以的。所以工作的场所墙上装了好多防止这个的天线,应该是发送信号扰乱远处进行接收

网友:
硬件实现,不需要外围环境。有电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当然是之前的crt显示器,一定距离远处放一个天线,然后收下来就看到被监视显示器一样的内容。
我还有一个软件,运行后,可以播放mp3,当时不是声卡发出来的声音,而是屏幕的辐射组合后,用一个短波收音机就可以接收到,能放出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来。。。
一点不扯淡。。。
持续扯淡中。。。  你用软件控制屏幕内容,使得其扫描,产生调制波形,达到中波收音机能收到的程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想像,并设计出来的。 这怎么能证明可以复原屏幕内容呢。。。要知道如果vga线稍微差一点,屏幕都会模糊,不要说泄漏的电磁辐射了。。。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本来传输线上的就是经过调制的信号,能向外辐射.

网友:
如芯片上能光刻上微型的无线接收模块,收到特定信号执行相应的动作,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当然是之前的crt显示器,一定距离远处放一个天线,然后收下来就看到被监视显示器一样的内容。
我还有一个软件,运行后,可以播放mp3,当时不是声卡发出来的声音,而是屏幕的辐射组合后,用一个短波收音机就可以接收到,能放出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来。。。
一点不扯淡。。。

想见识下你的软件,不知道可否?

网友:
网上下的,一个老外的,命令行下面执行的,我找一下.被用来进行保密教育的时候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上下的,一个老外的,命令行下面执行的,我找一下.被用来进行保密教育的时候用过

估计只能用AM而不能用FM来收听吧.

网友:
是的AM,常规说的短波收音机嘛,好像还没有见到短波收音机是FM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am,常规说的短波收音机嘛,好像还没有见到短波收音机是fm的呢

这样的话我大概知道原理了,有机会自己也测试下.

网友:
龙芯.....真的有用吗?很多地方用VXWORKS操作系统,至于硬件就是加固机了!见到有人用过双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虽然专家多数很水,但是必经术业有专工。再说,专家也要靠这个养家糊口,就不允许别人搞点特别的研究?
现在的大众,要么听专家的,要么听记者的,其实你们都听错了,呵呵

网友:
这个话题啊.....
理论上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所以在敏感领域都是尽量避免的
但是实际是否会发生就谁也不知道了

网友:
感觉是个冷笑话。。。

顺带,求1a2b3c上面说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