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6的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关系

楼主(2011-09-21):
TLV5616的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是一倍还是两倍的关系,为什么我参考电压是2.5v,发送0xfff,满量程是输出电压也是2.5v,输出其他的值也是1被参考电压的关系,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2012-07-19):
是一倍的关系的..看下数据手册就会知道..它的计算公式中 所输入的数字量代码是从0到2^(n-1)

网友:
为什么我计算的值与输出的值之间存在误差啊,比如我计算的理论值是0.5v,输出的却是0.33v,求解答

网友(2015-07-14):
输入0xfff,输出应该是5V额,两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