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做一个程控电阻箱的方案

楼主(2011-09-21):
小弟需要做一个程控电阻箱, 0.01---9999.99可调的。共60个电阻进行切换,不同的电阻这间应该用什么样的元件进行切换啊,使用继电器的话好像导通电阻太大了,几十个毫欧的电阻,会让小范围的输出电阻偏差比较大。如果使用MOS管好像导通电阻可以很小,但是电路又比较复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啊?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电阻信号发生器吧,不知道如何实现的,反正不是通过一大堆电阻实现的.

网友:
误差要求多少?低电阻量程用四端口切换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现成的没有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误差要求小于0.1欧,也就是0.1欧要是准确的,0.01欧可以不准。四端口切换是什么意思?有相关资料和网页参考一下吗?麻烦。

网友:
电阻使用 二进制格式定做..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使用继电器切换.  继电器的触点一定要选好.

迟一些时间,我也想开源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办法可以大大节省电阻,和继电器。多谢,所以你的建议就是使用高质量的继电器了 :-) 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电阻使用 二进制格式定做..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使用继电器切换.  继电器的触点一定要选好.
迟一些时间,我也想开源做一个...

WK,居然还有别人做。
我做了一个,10-100k范围,最小10欧,所以对继电器导通电阻不敏感,就是电阻太难调准了,81920欧。准备买个5位半的表

网友:
贴个当时画的原理图,继电器用2003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校准是最大的难度...  但是和数控负载比..他也是有绝对优势的.

网友:
电阻,定做。。。

网友:
搞个双掷继电器控制和外部输入和内部输入,微调引入反馈,采用内部高精度稳压供电、采样检测电压,实时调节到和设定值一样,再切换继电器到外部。
至于粗调,可以用多个量程数字电位器芯片组合。
又省钱,精度又高,还不用定制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理解,怎么微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我做了8块这样的小板,用串口通讯,可以用pc控制,装在一个盒子里。功耗刚刚的,时间久了,继电器微微发热,用了12v/2A开关电源

网友:
采用一个内部的参考电源,要求纹波小,将电源通过一个调_教好的精密电阻串入对应 电阻网络,另一端接地。
简单来说,就是把电阻网络当一个电阻,内部提供一个电阻(算上继电器的接触电阻,阻值已知),串联起来,供电,采用连接点的电压。
通过AD采样电阻网络接精密电阻的接口电压换算电阻网络的阻值,并根据目标阻值调节数字电位器芯片,芯片都有误差,只有通过反馈调节才更准。
要做到普通精度的话,AD采样和数字电位器芯片要求都不高的,就是档位差别大,最好内部精密电阻多弄几个,按量程用继电器切换,
以便误差最小。
如果要做到0.01Ω精度的话,对AD采样器件和数字电位器芯片的分辨率要求比较高,数字电位器芯片的阻值搭配也很重要。

当然,如果要输出一个类似9000.02Ω,还要小数点后面精确的话是做不到的,估计用电阻加继电器也不可能实现。这个方案的精度主要是
参考AD采样的位宽,如果是12BIT的,估计在0.05%左右。

网友:
都是直接用波段开关切换电阻的      至于接触电阻,看开关质量吧!还有从工艺解决!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加上什么电子控制之类,稳定性还差,   最原始的方法反而最好
你想更标准,放弃电阻箱,考虑用标准电阻吧!

还有,电阻箱长期没用的话,用之前要旋转几次,减少接触电阻的 有规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没理解我们的设计需求,前提就是要程控。
上位机发阻值下来,电阻箱就能输出相应阻值,而不是靠人掰来掰去。

我设计的初衷是给个工装用的,24小时开机测试,电阻按某种规律自动变化。

不是我们想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设计需求放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你讲的办法十分不错,闭环控制才能保证精度。但是数字电位器不是有多档吗?档与档之间,有不少的电阻差值,这样的话精度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保证的吧。

谢谢你。我觉得我可以按你的思路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正如你所说。我也是要用在自动控制中,需要被电脑控制输出相应阻值的。所以确实是比较麻烦,而且也没有找到相关设备来购买。谢谢你的建议,我感觉使用继电器的话,在0.1欧这个程度可能精度比较难以保证。

网友:
买个现成的电阻箱,加两个步进电机,想要多少就旋多少。
http://twsz.net/html/2004718142344-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开始我也觉得他的思路很好,可是不能每次先断开微调,调好在接入电路。难道要做2套,一套接在系统,另一套做buffer?

小电阻是很难做。我连1欧都没敢用,直接上1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还真想过这方法,可2电机不够,要6个一起动啊,否则阻值突变太大。

网友:
一般高精度低电阻值电阻是四端接口的;如图所示;采用继电器切换四条连线可做的很高准确度。

四端电阻 (原文件名:T1modGXXJcXXcxe8.__110413.jpg_310x310.jpg)
可以参考这个网页的四端口电阻箱http://www.ietlabs.com/decaderes-1/decade-resistor/1433.html

两端口的电阻箱http://www.ietlabs.com/decaderes-1/decade-resistor/hars.html

你要求0.1欧姆要准确,指标是多少? 还有其他档位误差多少?这些指标定了才能考虑你的设计;两端口的电阻箱由于有开关的接触电阻(零位电阻),绝对值精度是做不高的,大约1%,相对值则可以很高。

100欧姆以下一般推荐用四端口接线来进行高精度测量的。
模拟电阻的方法可以参考福禄克的5500A 的电阻设计方法,高阻值时精度可达到0.01%,低阻时会提供四端口接法。

网友:
你拆过电阻箱就知道,它里面的旋转开关接触面很可靠,面积又多
而继电器想达到电阻箱旋转开关的接触电阻,我估计很难
还是从10开始吧

另外一个想法是用MOS管+电路,做一个有源电阻,用电路检测它两端的电压和电流,使V/I等于你的设定值,

网友:
市面上有相关的设备()你可以参考!我认为LS说的都很难达到精确性和稳定性!在网上搜索“电子合成电阻”相关论文吧!对你有帮助!
    发个图供你参考!

单片机程控电阻的实现 (原文件名:1240451_b.jpg)

网友:
假如不是很频繁切换的话,我有一个比较抠门的办法,依然采用机械式电阻箱,但是采用步进电机驱动,当然,要加上一个东西定位。
电阻箱开关的弹力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你讲的办法十分不错,闭环控制才能保证精度。但是数字电位器不是有多档吗?档与档之间,有不少的电阻差值,这样的话精度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保证的吧。
谢谢你。我觉得我可以按你的思路去做。

数字电位器能做到毫欧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假如不是很频繁切换的话,我有一个比较抠门的办法,依然采用机械式电阻箱,但是采用步进电机驱动,当然,要加上一个东西定位。
电阻箱开关的弹力较大。

这样看起来有点四不像...  数控分两类: 1. 数控负载.  2. 数控模拟电阻箱.触点使用继电器(无非就是代替了手动触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看过菜篮子机箱,这不算什么,倒是很有diy乐趣

不过,27楼的方法可不便宜。6档电阻箱要200,步进电机加驱动也要200以上,还有机械部分,定位什么的。
一点都不抠门,体积还很大

网友:
参考资料:FLUKE 5500A 服务手册中的模拟电阻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现成的这东西叫做电子负载,安捷伦的十多万

网友:
那么多继电器,电流很大啊,几个安培啊,这个我做过,不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哈哈,看过菜篮子机箱,这不算什么,倒是很有diy乐趣
不过,27楼的方法可不便宜。6档电阻箱要200,步进电机加驱动也要200以上,还有机械部分,定位什么的。
一点都不抠门,体积还很大
想做到毫欧级而且保证精度  不算高了
步进电机定位不难做,要求不高,知道零位就行  搞个带缺口圆盘+光电检测就行  不需要编码盘
虽然很山寨,而且不好看,但是很实用        当然  ,卖产品就....呵呵

大家大致有两种方案:(亮点在于:毫欧级)
一是继电器切换(触电越多,精度越不保证,每次接触的电阻都会有所不同,累加起来就很大了)
二是电子负载(你能做到毫欧级吗?或许可以,但是成本肯定很高,对稳定要求太高)

网友:
这个不是很了解,不过校准难度比较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需要的功率很小,我查了一下,这种电子负载可能是用在大功率的测试上面吧。另外。。介个太贵了吧,1W左右还可以承受。。这么贵买不起啊。

网友:
我也对模拟电阻感兴趣,试验过一下没有结果就放在一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看过了这个手册,好像并没有模拟电阻的原理啊。只有输出RTD电阻的相关参数啊?具体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里有模拟电阻、电容的原理图

这个模拟电阻的功率、电压范围是有限制的,主要用于校准温度表、万用表、电阻表之类测量仪器;准确度看下表:0.009%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清楚了,应该一般检验仪都是类似的原理,受教了。多谢。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
不太可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福禄克的东西相信没人会质疑他们的数据的。 5500A大约二十几万,改进型5520 三十几万。

网友:
用MOS,原理参考电子负载

网友K(2013-03-1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电阻使用 二进制格式定做..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 ...

我做的方案是不用校准电阻 集成了一个几百元的数控电桥 输出前测试一下输出值作为实际输出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做的方案是不用校准电阻 集成了一个几百元的数控电桥 输出前测试一下输出值作为实际输出值 ...

如果指定一个输出值 那么就先达到名义输出值 然后在这个二进制附近找一个最接近的作为实际输出 这样规避温飘和继电器接触阻抗

网友:
回去用电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