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单片机红外问题

楼主(2011-09-21):
各位,想问一个问题,我在论坛上面看到的很多“红外编码”的电路都是用TC9012来编码,可是现在我没有这种编码芯片,之想通过单片机来编码,这样可以吗?   我现在对于红外不怎么懂,,请各位指教。

网友:
如果连这么简单的功能都无法实现,单片机这玩意还混得开吗?
所以答案是:绝对可以。

另:TC9012编码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b872621ffc4ffe473368ab1f.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手上没有tc9012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收发 没必要非得9012编码 自己规定个协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提供点意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初学还是根据现有的 简单协议 来编比较容易入手,像NEC编码方式就很容易 解码和编码。
一通则百通

网友:
要遥控器IC?
我免费送。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呢,新手围观,只学习不发言,顶一个再说!

网友(2012-06-02):
没有认真看贴子

网友:
看协议,数据结构,可以说这个是编码里面最简单的一种了。而且数据传输量最少。我还不会C的时候就拿这个练C

网友:
可以的,没有PWM功能的可以模拟PWM的程序,另外发射和接收的波形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