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uchPad】我安装的CCS4上面怎么没有MSP430G2231等G系列的的430芯片啊?CCS4的下载

楼主(2011-09-21):
前两天买了一个LanuchPad小板,就是25元的那个 在TI公司申请了一个CCS4的安装连接,安好后就一直找不到G系列的器件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咋不用IAR的?

楼主:
没用过IAR  原理学习DSP时用过CCS的 所以这用CCS了 主要是我IAR一直破_解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你装个4.2的吧,这个就应该有

楼主:
解决了!原来在WI WIKI上下载CCS的时候 要点击第二个Download  而我原来点的是第一个 第一个没有这个系列的器件的

网友(2019-06-03):
IAR workbench for MSP430 V5.5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