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的是什么东西,名称叫啥,何处有卖的?

楼主(2011-09-21):
图片中圈起来的地方,那个可以挂示波器探头的两个片片,叫啥? 何处有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太小,边上的字看不清,好像是校正探头用的方波输出端子。

网友:
貌似在双口插头上有这东西。

网友:
好像是这个,电路板焊接环。

电路板焊接环 (原文件名:1.jpg)

网友(2012-01-15):
那个是在你调示波器调乱后,调不回去的时候,把示波器探头接在上进行自动检测信号的.相当于自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