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使用方法!(挺好的)

楼主(2011-09-21):
蜂鸣器使用方法!(挺好的)

网友(2012-08-12):
蜂鸣器.pdf  不错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接蜂鸣器后在单片机高低电平变化会有反向高电压入单片机IO,久了会有隐患!

网友:
mark 留一下记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接蜂鸣器后在单片机高低电平变化会有反向高电压入单片机IO,久了会有隐患! ...

为了稳定可以加光耦隔离吧 但成本又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稳定可以加光耦隔离吧 但成本又是个问题

用NPN驱动,
然后在CE并个0.1uF的电容,

我用示波器实测的,
没并之前会有高压流入IO,
并了后因为三极管开关不会立即通断电所以不会有高压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NPN驱动,
然后在CE并个0.1uF的电容,

是个好办法啊 记下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办法啊 记下了 谢谢

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