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版RLC电桥原理图还有几点不理解,求教

楼主(2011-09-21):
   1、图中R5,R6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是为了增加运放的输出阻抗?
   2、C5是不是太大了?而且是极性电容,改成小一些的非极性的是不是好一些?
   3、DC 偏置是0~30V,而R1是10K,R10、R13、R19都是兆欧级得,按照分压原理直流偏置最大会接近30V,需要这么大吗?
   4、U bias control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接到AD上去了吧?

   学习一阵子了,果断开始DIY,图画好了一半,就这几点还有点疑惑,求指教(PS:不是照图抄,虽然本人水平很有限),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1,10kHz这个档次的商品LCR电桥都有这个电阻,一般是100欧或者100欧33欧可选,看过说明书,干嘛的忘了,建议你找本商品LCR电桥说明书看看。

2,C5不大,商品LCR电桥最低要100Hz,这个频率很重要,是电解电容测试标准频率,你可以算算此时C5的容抗。

3,运放的直流偏置是3V。

网友:
1、图中R5,R6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是为了增加运放的输出阻抗?
   2、C5是不是太大了?而且是极性电容,改成小一些的非极性的是不是好一些?
   3、DC 偏置是0~30V,而R1是10K,R10、R13、R19都是兆欧级得,按照分压原理直流偏置最大会接近30V,需要这么大吗?
   4、U bias control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接到AD上去了吧?

个人的理解:

1.应该是防止运放输出短路的,阻值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我看过就是100欧左右
2.C5的选择主要是和你的正弦波的频率有关,容量大主要是减小容抗的
3.DC的偏置电压和R10,R13,R19没有关系,R10,R13,R19是用来提高运放的输入阴抗,减小对信号的影响用的.这个电容是用来测电解电容时模拟极板上的压差,使测量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是行家。能否透露点做的lcr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3、DC 偏置是0~30V,而R1是10K,R10、R13、R19都是兆欧级得,按照分压原理直流偏置最大会接近30V,需要这么大吗?

使用兆欧级的电阻目的是为减小输入端电流,并提高输入阻抗。

不知你是怎么算的,最高30V的电压,经过10M多 和 1M 电阻的分压,送到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压最高是3V。。

网友:
其实在我看来。。直流偏置加与否。。。没太多音响。。。

网友:
自由轴鉴相法。。前面的开关电容及波形产生、电流变电压都是基础部分,关键还是鉴相器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R1和R10之间交叉点的连接怎么理解? ,,按照四楼的说法,直流偏置是通过R10,R13和R19的分压得到,这样30V时最大3V左右
能否更具体一点,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在我看来。。直流偏置加与否。。。没太多音响。。。

直流偏置是测量电解,电池内阻时用的

网友:
根据 Agilent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C5>= 1/(10*TT*F)
表示 1k -> c5>=32uf     100hz -> c5>=320uf
选择c5的数值--- 特别是测试低阻抗元件时,避免削弱测试信号.

楼主:
恩,,谢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C:
为箝制DC30V故加入R5丶VD3丶VD4,但仍然比运放高出约0.7V 故再加入R16以限流保护运放输出端。
C5大小与C19×R21常数有关系。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C:
为箝制DC30V故加入R5丶VD3丶VD4,但仍然比运放高出约0.7V 故再加入R16以限流保护运放输出端。
C5大小与C19× ...

是考虑30V偏压刚上电时的冲击吗? 稳态后是不存在这样的考虑的。
C5取值能否解释详细一些,彻底不理解。

好早的贴子了,希望能有回复。谢谢!

网友:
是考虑30V偏压刚上电时的冲击吗? 稳态后是不存在这样的考虑的----------是。
C5取值能否解释详细一些,彻底不理解。--------运放in/out两側串联具有隔直亦具有高通作用,良好的設計必然採取
in/out两側相同的响应(或时间常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