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调通后,过些日子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我的问题芯片是L3G4200D。我碰到的问题是能读到正确ID = 0xD3,写入的配置也读出后对比是一样的,而且以前是可以用的,读状态寄存器的时候,以前是能读到数据准备好的,而且数据全是可以的。但是最近不知道我对它做了什么(个人认为根本没做什么),准备好的总没有被置位,如果强行读数据(不检测数据是准备好是否置位),读出来是上次的角速度值,不知道我的芯片是不是坏了?因为我只有一片芯片,烧不起。对于这个芯片我调通后,就很长时间没管它,调其它芯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它的数据不变了。烦

楼主:
自己先顶,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没有人来,我再顶,可能再等会,我自己也顶不下去了。对这个芯片失望了,因为我根本没想过再去买一个来测。也不甘心它就这样坏了,我没对它做什么呀!

网友(2012-01-07):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小弟建议你重新编写这段程序,会让你节省很多时间。
肯定是程序出了问题,最好还是用FIFO中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