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多种性能的稳压电路印板

楼主(2011-09-21):
稳压电源电路是电子制作尤其是音响电路中必不可少的单元电路, 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有时对电路的性能有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音响电路的前置放大级尤其是小信号(比如电唱机的拾音头)的前前机放大电路,对电源电路的噪音(纹波)要求比较高; 有些A/D、D/A电路则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而有些电路则对正负电源的对称性有比较高的要求。
        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元器件价格已经非常便宜,电子爱好者也很容易买到各种元器件,但是在实际制作时却受印刷电路板制作的制约(打样或小批量的电路板制作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而有些爱好者就借助于面包板、洞洞板,不仅制作费时费力而且不能保证质量,即使电路能正常工作,但线路走线的混乱也使性能大大折扣,本人在音响制作的过程中也深受此困扰,因而搜集整理了许多常用稳压电路,将性能比较好容易制作的几种电路进行了归纳,设计出了上述的多性能稳压电源电路和印版,希望对电子和音响爱好者有所帮助。
        这些电路有些是IC厂家公布的参考电路,有些是音响爱好者的制作,电路的工作原理简单明了,通过上述印版可以实现的功能有:
1、常用集成稳压电路78XX、79XX、317/337等电路的基本功能;
2、有源伺服电源(7805、7806、7809、7812、7815、7818以及对应的79系列);
3、正负电源追踪调节电路;
4、扩流电路

楼主:
一、        常用固定(78XX、79XX)集成稳压电路: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如果不安装“扩充部件1”、“扩充部件2”的元件,并将G1、G2 点分别对地短路,则可直接插入78XX、79XX系列的集成稳压,构成厂家推荐的应用电路。

注意此时将IC插入红色方框所示的位置。

二、        常用可调(LM317 / LM337)集成稳压电路:
如果不安装“扩充部件1”、“扩充部件2”的元件,并省略电容C03、C03a,可以直接插入LM317/LM337等系列的集成稳压IC,实现普通可调电压输出。

由于317系列的引脚(塑封系列)与78XX系列的引脚顺序不同,此时将IC插入蓝色方框所示的位置。
如果安装了C03、C03a电容(一般取10uf),则电路具有良好的纹波输出,可降低纹波20DB,使整体纹波输出在原来-60DB的基础上达到-80DB,当然C03的加入会影响电路的响应速度。
三、        有源伺服稳压电路:
有源伺服电源是一种性能优秀的电源,特别适合于音响设备。其高频猝发信号适应性和自身噪声指标特别好。
电路工作原理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IC与高速运放搭配起来,由运放构成直流负反馈的交流放大器,对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控制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改善电源的性能。这种电源有二个特殊要求:(1)运放必须是高速运算放大器。(2)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端5V以上,但不可超过三端稳压的极限值。

具体到本印刷电路,就是安装“扩展部件1”,不安装“扩展部件2”以及C03、W1、R3、D1和C03a、W1a、R3a、D1a。
受运放电源电压的影响,有源伺服电路适用7805、7806、7809、7812、7815以及对应的79XX系列IC。

四、        高精度正负电源调节电路:

本电路的技术指标如下:
1、        输出电流1A的情况下,负载调整率:正电源2mv, 负电源40mv.
2、        主滤波电容3000uf,负载1A情况下,输出纹波:100uVrms.
3、        10Hz – 10KHz , 输出噪音150uVrms
4、        温度稳定性50mv
5、        正负电源的对称性由R4、R5电阻的精度决定。
对于本印板,就是安装“扩展部件2”,不安装“扩展部件1”以及C03、W1、R3、D1和C03a、R3a、D1a,将微调电位器W1a更换为50欧姆的固定电阻。

楼主:
五、        大电流扩流正负电源调节电路:
在需要大电流的场合(如对集成功放IC供电),可采用扩流的办法(见下图)。

电流扩流电流,输出电流可达5A

5K,500欧,BD139/BD140,2N2955/2N3055等是外加的元件。此时A、B、C点从印板A、B、C插孔引出,将第一张印板总图的D处的铜箔割断,将22欧姆5W的电阻焊接在C-D处。注意R(负载电阻)的选取,保证最小负载电流不小于30毫安。注意金封功率管2N3055、2N2955的散热问题。

第三、制作简介:
        本电路采用双面印板(现在单、双面印板几乎一样的价钱),考虑使用元件的封装尺寸问题,印板元件的排列比较稀疏。电阻采用1%精度的1/2W或1/4W的金属膜电阻,IC建议采用美国国半的,C03、C03a以及输出端的小容量电解电容建议采用钽电容(10uf/50v),IC输入、输出端的小容量电容采用薄膜电容如WIMA、RIFA等。若安装了“扩充部件1 ”,则图中的两个33PF的小电容,建议采用银云母电容。许多IC稳压有最低负载的要求,若稳压电源所带的负载较轻,请在输出端到地并接负载电阻(参见上图的R)。
        在安装时,注意317和78XX系列的管脚排列不同并插入相应的元件孔位。
为方便线路接驳,本电路设计了6个输出插座,可酌情去减。
本电路印板有较多的孔位,可实现IC手册上的许多单元电路。

网友(2013-05-12):
长知识了,顶!!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顶一个

网友:
专业知识,路过要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永远不会模电的MARK

网友:
电源弄不好,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死机,弄死你。

网友:
学习,只用过正负电源跟踪。

网友:
纹波陷波器进行滤波。

网友:
MARK        后面扩流的看不懂

网友:
原来这么多知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电源设计精华帖

网友:
有没有实际使用过啊,学习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我顶,这个好,需要用到

网友:
顶一下,这个可能会用到,方便找

网友:
应该加精的好贴。感谢楼主。

网友:
这么好的电路,顶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mark,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3-06-27):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顶!相见恨晚呐!

网友:
最近在做线性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的原因,带负载后电压下降的厉害

网友:
伟大-无私

网友:
电源..这个桥堆的画法第一次见到..园的

网友:
顶,留着备用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2014-04-15):
很好很强大  为什么现在才看到

网友:
楼主什么书上的,很强大

网友(2014-06-02):
标记,能实现多种性能的稳压电路印板

网友:
标记并学习啊 能实现多种性能的稳压电路印板

网友:
mark,稳压电源

网友:
长知识了,一般只按手册推荐电路设计,没考虑这么多。

网友:
不错;涨之势了。

网友:
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2014-09-21):
学习了,正在准备

网友(2016-02-05):
有源伺服稳压电源藐视没怎么见过,这种接法照比单单用个稳压芯片有什么区别?谁实验过?有数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