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如何用示波器测量市电波形?

楼主(2011-09-21):
魏老师,不好意思,新开一贴。

我使用固伟的示波器表笔,100MHZ,10X,如何能正确显示市电的波形呢?

我使用10X档,鳄鱼夹夹地,笔头与火线相连,CH2通道,5V档位,却发现示波器无法完全波形,如下图,麻烦您看看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图片问题无法上传,只好使用百度相册了。

http://hi.baidu.com/kerrwang1982/album/item/1eea5197437524677af48008.html#

上图

网友:
用高压探头,100x档

楼主:
我看到这个表笔上显示可以测600V的DC了。

100X的应该可以测到2KV了吧。

网友:
100X我还没见过,长啥样子呢?能测600V的DC,量市电显示不了全波形的。311.08*2=622.1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x我还没见过,长啥样子呢?能测600v的dc,量市电显示不了全波形的。311.08*2=622.16v

不敢苟同。

市电是正弦波,在上半周内,峰值是311。08V,在下半周内峰值是-311。08V,两者相差的确是622。16V,但这个差值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出现的。只能说在某个时刻,最大的电压差为311。08V。

我感觉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Y轴测量档位最大是5V,如果增加到10V,可能是显示完全。当然如果使用100X的表笔也是没有问题的。

麻烦大伙释疑,谢谢11

网友:
接上变压器测量就行了

网友:
因为这个示波器足底灵敏度为5V/DIV,你使用*10探头相当于将灵敏度扩展为50V/DIV,垂直刻度一共为10格,所以最高是500V,而市电的220V指的是有效值,那么峰峰值为2*1.414*220=622V>500V,超出了量程,所以无法显示,比较好的办法是用变压器降压隔离,这样也安全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几M的电阻进行分压,不过主要安全啊。

网友:
看上面的波型就知道是超量程了,有很多的电源变压器啊,随便拿一个,测变压器低压端不就得了?

网友: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用两个220K/0。5W的电阻串联分压也行,然后用你的10:1探头测,但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