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都没解决的CAN通信 ID问题

楼主(2011-09-22):
本人在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做CAN通信,奇怪的是发送和接收数据段都正确,ID段都是不对,请指教   本人QQ 378819233

//时钟配置
/*********************************/
/*函数功能:总线时钟倍频到24MHz         */
/*********************************/
void CLK_init(void)
{

                CAN0CTL1 = 0x80;/* 进入初始化阶段,CAN时钟采用晶振源输入 */
              //  CAN0BTR0 = 0xc1; /* 预分频因子 1+1 = 2 */
                CAN0BTR0 = 0xc0; /* 预分频因子 1+1 = 2   2011.7-9.13  */
                CAN0BTR1 = 0x3A; /*采样数,TSEG1及TSEG2 */
                //以上已经初步设定CAN速率为 250KBps
                CAN3CTL1 = 0x80;
                CAN3BTR0 = 0xc0;
                CAN3BTR1 = 0x3A;
}

//初始化
void mscan0_init(void)
{
    CAN0CTL0 = 0x01;                   // 进入初始化模式 INITRQ 1:初始化模式请求 0:正常模式
   while (!(CAN0CTL1&0x01)){};
  // CAN3IDAC = 0x00;

   CAN0CTL1_LISTEN=0;

     CAN0IDAC = 0x10;                  // 2个32位验收过滤器,过滤器0命中
                                       //   2011.9.7   IDAM1 IDAM0   0 0 Two 32-bit acceptance ?lters

                      //-----------------
                      //ID验收寄存器
                      CAN0IDAR0 = 0;
                      CAN0IDAR1 = 0;
                      CAN0IDAR2 = 0;
                      CAN0IDAR3 = 0;
                      CAN0IDAR4 = CAN0IDAR0;
                      CAN0IDAR5 = CAN0IDAR1;
                      CAN0IDAR6 = CAN0IDAR2;
                      CAN0IDAR7 = CAN0IDAR3;
                   //ID验收屏蔽寄存器    关闭过滤器
                      CAN0IDMR0 = 0xFF;
                      CAN0IDMR1 = 0xFF;
                      CAN0IDMR2 = 0xFF;
                      CAN0IDMR3 = 0xFF;
                      CAN0IDMR4 = 0xFF;
                      CAN0IDMR5 = 0xFF;
                      CAN0IDMR6 = 0xFF;
                      CAN0IDMR7 = 0xFF;

     CAN0CTL1    = 0xC0;                  //CAN使能,CAN采用总线时钟 1:采用总线时钟 0:晶振时钟
     CAN0CTL0    = 0x00;                    // 退出初始化模式
     CAN0RIER = 0x00;                  //接收缓冲区满中断使能  2011.9.15  禁止发送中断
     CAN0TIER = 0x00;

    while ((CAN0CTL1&0x01) != 0){};   //等待进入正常模式

    while (CAN0CTL0_SYNCH == 0){};
    //CAN0RIER = 0x01;                  //接收缓冲区满中断使能

  //can_variable_init();
}

/*******************************************/
/*----CAN0发送程序----*/
/*******************************************/
int CAN0_Transmit(INT32U ID3,INT8U * DataBUF)
{

     INT8U bufbit = 0xFF;         //空闲区号
   //  INT8U  addr[4];
     INT8U  cansel;
   //查找空闲的发送缓冲区
    if ((CAN0TFLG & 0x07) == 0x00)
       return bufbit;//返回空闲区号
    cansel = CAN0TFLG;
    CAN0TBSEL = cansel;          //选择缓冲区

    cansel = CAN0TBSEL;

    CAN0TXIDR0 = 0b01111000;     //ID28-ID21
    CAN0TXIDR1 = 0b00011001;     //ID20-ID18,SRR=1,IDE=1,ID17-ID15,扩展模式
    CAN0TXIDR2 = 0b11111000;     //ID14-ID07
    CAN0TXIDR3 = 0b10001000;     //ID06-ID00,RTR=0,数据帧    */

       CAN0TXDSR0 =  DataBUF[0];
       CAN0TXDSR1 =  DataBUF[1];
       CAN0TXDSR2 =  DataBUF[2];
       CAN0TXDSR3 =  DataBUF[3];
       CAN0TXDSR4 =  DataBUF[4];
       CAN0TXDSR5 =  DataBUF[5];
       CAN0TXDSR6 =  DataBUF[6];
       CAN0TXDSR7 =  DataBUF[7];

     CAN0TXDLR=0x08;        //设置发送缓冲区的数据长度,8个字节

     CAN0TXTBPR=0x00;

     CAN0TFLG=cansel;          //发送
     return (1);

}

楼主:
回复 楼主:

咋没人啊

网友:
CAN ID, 用过飞思卡尔的12HY64系列的NCU

比如要发送的ID是 0x300
那么配置CANTXIDR0 和CANTXIDR1
    //CanTxId = 0x300;

    CANTXIDR0 = CanTxId >> 8;
    CANTXIDR1 = (unsigned char)(CanTxIdBkp & 0x0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