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了解安装一个50KVA的变压器需要多少钱?变压器能用自己的吗?

楼主(2011-09-22):
现需要安装一个变压器50KVA就足够了,不知道需要多少钱,用自备的变压器可行吗?电耗是多少?谢谢

网友:
少写了个K吧?或者少写个0和K; 找电业局去吧.各地都不一样.但请客吃饭送礼都一样:-)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少打了一个K?

网友:
只能电业局专供吧,我有一朋友就是做这个的,看他们都是与供电局打交道,你买这东西估计是需要他们审批才能用的,所以设备也只能找他们买,虽然他们不生产这个。。。呵呵

网友:
要审批的

网友(2012-02-06):
去供电局申请专变吧,大概60来W,如果有关系,打5折。

网友:
如果列入地方招商引资项目找招商局帮忙便宜或者让他们出钱。

网友:
430哥安装个变压器准备做个大功率的音响啊!~

网友:
50KVA,光变压器就万把块钱吧,应该还不到一万。高压线看用普通架空线还是高压电缆,

直接架空线拉电源的话,如果离最近的高压源一两百米之内,包括所有电杆、金具、人力,自己做也就三四万块钱

找当地电力部门的话,估计得这个数字乘上三或者四甚至更多,而且相当繁琐

可以提前找电力部门营销部负责的同志谈谈心,省下来的钱他好你也好...

网友:
另外既然要装变压器,就要装大些的,50KW太小了,随便用点啥就不够了,再增容就很麻烦。

网友:
电力设施不能个人安装的,必须由电力公司审批安装。。。否则罚死你。

网友:
原来要是没有电的话,去报装就行了,有的话,去增容就行了,具体要用多大的变压器是由你报装或增容的容量决定的.(这个是由供电局来计算的.挺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