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手指按键--测试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很多手机都是通过脚本文件来测试软件的,最终的软硬件测试都是人工在测试,对于压力测试,通常要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有没一种方法,模拟人手指按键,操作手机,然后通过机器视觉验证软件。 后者我做过一些, 对于机械方面的就没啥思路了。下面是几个想法。

1. 类似于我们的雕刻机。进行XY方向定位。Z方向采用电动或者气动进行按键。

2. 每一个按键给一个气动“手指”(z方向)装置,直接按键。

3. 只有一个Y方向,类似于扫描仪器,X方向布置N个“手指”按键。

各位有什么想法,也许早就有类似设备了把,不过可靠性方面不知如何,测试的东西一定要可靠的,否则检测出问题,不知是手机本身还是我们的测试设备有问题。

仅仅供讨论,我是搞电子的,不懂机械,只是看到新闻说富士康准备装配百万个机器人。我想就是类似的东东。。。

楼主:
搜了下百度。几张图片,不过没啥新意。

这个需要拆壳,把扫描线引出来。 (原文件名:3.jpg)

楼主:
第三个当然最简单,不过就不是用户层面的那种。

我手头就有些步进马达,加上光驱的,扫描仪的拆机件,不知能不能整着玩一玩。

网友:
这应该是楼主所说的吧,这种是专门把按键手感做测试的,也是通过XYZ三轴控制,Z轴上装有压力传感器的
楼主图片那种是不能做手感测试的,只能做老化实验,测试其耐久性能

楼主:
这个个头大啊,感觉直接整个阿莫的雕刻机改进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知道显示对不对呢?

楼主:
以前用labview做过vision方面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