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出现反转现象,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1-09-22):
1、使用的步进电机是雷赛的86HS45,驱动器也是雷赛的M860,控制器使用的是运动控制器,发现在运动过程中,间隔一定时间正转120度,有时会出现反转120度的现象,而且很频繁出现。出现反转现象时确认过DIR信号电平没有改变。
2、86HS45是8根线的,接法采用串联接法。也检查过接线没有存在接触不良。
3、该运动控制器只有一种加速曲线---线性加速
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是何缘故,非常感谢!

网友:
提高细分.

网友:
120度?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参数?步进就是脉冲嘛

楼主:
问题已解决,更换驱动器型号为DM856就可以了。厂家说M860是比较老的驱动器,没有数字隔离,容易受干扰,DM856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