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数据采集方案:30个节点,每个节点16个开关量输入,露天工业环境,zigbee还是wi

楼主(2011-09-22):
请教无线数据采集方案:30个节点,每个节点16个开关量输入,露天工业环境,面积100平米内. 上位机实时监控IO点状态(刷新速度200mS内). 30个节点放置在移动车辆内,节点之间无须数据传输,因此可以理解为上位机到节点可以是点到点,或者星型. 有电源持续供电,无电源要求.
选择zigbee呢还是wifi还是433M? 有这样的成熟产品吗? 因为工业环境,要求工作可靠.可以24小时工作.

补充问一下,商用无线路由经常出现死机,必须断电重启. 工业级别的都具备WDT吗? 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路由器死机了,必须人工重启,这可是让人抓狂的事情

网友:
用 2.4g高速调频数传电台 保你可靠 我们的项目 火电厂一直用 只是价位比较高

网友:
露天工业环境,对温宽要求较高

wifi一般温宽达不到工业级,即使达到的,也非常贵。
zigbee一般是工业级。

楼主:
zigbee好像没有wifi火爆. 无线路由也有室外工业级别的.只是我就传送16bit的开关量,用wifi太浪费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zigbee好像没有wifi火爆. 无线路由也有室外工业级别的.只是我就传送16bit的开关量,用wifi太浪费了吧

是有点浪费,可以考虑zigbee、433M的

楼主:
哪位能够推荐一下成熟的商品吗.

楼主:
自己顶顶,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用过 jn5148   的 zigbee模块, NXP的, 做成router ---- coordinate 模式应该可以吧

网友:
digi的XBEE模块可以实现还有digi配套的网关产品方便开发。

网友:
楼主 找我吧   用zigbee    工业级稳定成熟的方案
QQ:420304805

网友:
433M 一直用 很稳定
2.4G工业场合尽可能不要用 特别是国产货 我知道中船有个单位 先2.4G 最后换成433M了

楼主(2011-12-28):
看来433M还是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3m 一直用 很稳定
2.4g工业场合尽可能不要用 特别是国产货 我知道中船有个单位 先2.4g 最后换成433m了

2.4G zigbee 还是挺好的,就是传输距离、穿透力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SPI UART SDIO wifi模块。直连8位机可进行通信。低功耗。有睡眠唤醒模式。请看资料。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2012-02-03):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spi uart sdio wifi模块。直连8位机可进行通信。低功耗。有睡眠唤醒模式。请看资料。有问题联系我。

模块价位如何?

网友:
Atmel携手Redpine Signals为微控制器提供超低功率802.11n Wi-Fi功能

网友(2012-07-16):
使用Zigbee,200ms扫描30个节点的话,好像实时性满足不了要求,两个模块通讯一次的时间就要使用100ms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