艹 国产的线性电源真靠不住!

楼主(2011-09-22):
手里有个几百元的线性电源,以前做做别的还凑合,最近在搞大功率RF,毛病就出来了。

接好了电源,射频功率计,假负载,一按发射键,线性电源的电压眼看着就往上跑,电流也不断增大,功率计都满刻度了,没到10秒钟,艹,射频SPDT爆了,一缕青烟,一股恶臭。

应该是他的采样电路受到了RF的干扰。现在搞的我不敢按发射键了。

网友:
朝阳电源吗?线性电源我只选朝阳电源。

网友:
哈哈···线性电源反馈被干扰了···我手上有个国产700多元的····还说是数控的··也是这样,平时用用精度稳定度也都达标,碰到感性负载就嗝屁了····

网友:
呵呵,说实话,不敢用。

国产的3.3V的芯片,

看看哪个输入电压能超过7.5V ,输出电压不跟着涨;

输出电流800mA,400ma就很知足了。

受过一次伤害,再不上这个当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二手的国外的,这就是现状!悲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大功率的RF发射机时什么样的特性,可不可自己加一些什么LC滤波器之类的东西,来使电源稳定。

坛子里有一个网友曾今提过带RF负载的时候,国产电源要经过改装才能使用,好像是在电源的反馈通路的运放的正负输入端都加上磁珠,来使射频信号不会进入的控制环路。

网友:
加屏蔽壳有效果吧?

网友:
加双层屏蔽估计有效果,,,

网友:
以前单位买工业相机送了10个朝阳12v,2a线性电源,嫌体积大笨重,都用几十块的开关电源。不过朝阳好像是国内比较好的吧

网友:
加高频旁路了吗?屏蔽了吗?

网友:
用进口的试试,确定是元件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2011-11-29):
这种电源必然不给力………………RF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