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线小车用12V电源输出5V的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还有339比较器的扫描电路图能发一个吗

楼主(2011-09-22):
巡线小车用12V电源输出5V的用什么芯片比较好?!还有339比较器的扫描电路图能发一个吗?谢谢了哈!!

网友(2011-10-30):
..7805便宜,压差高带载多了发热超大,117-5压差低。红外管反射循迹的话不用339比较器一样可以,选个合适的电阻就能输出单片机直接用的电平信号,完全不需要339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05便宜,压差高带载多了发热超大,117-5压差低。红外管反射循迹的话不用339比较器一样可以,选个合适的电阻就能输出单片机直接用的电平信号,完全不需要339

不管用什么,楼主要求12v转5v,只要是线性稳压发热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电子科大的 大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05便宜,压差高带载多了发热超大,117-5压差低。红外管反射循迹的话不用339比较器一样可以,选个合适的电阻就能输出单片机直接用的电平信号,完全不需要339

你对低压差稳压器的概念理解有错。低压差指的是有能力工作在低压差的状态下,而不是工作起来就一定是低压差。12V到5V,线性稳压,不管什么器件,器件本身都要承受7V电压,发热没什么区别。要说区别,也就是器件本身静态电流了。

网友:
上次去想买lm117没有,不过用7805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