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multisim很久了,但一直觉得不会用,几乎每次仿真都失败,今天偶然发现点东西,来分享一

楼主(2011-09-22):
1,运放:里面的运放的放大倍数基本上是无穷大的,所以使用时必须闭环,而且运放的输出端可以输出正负超过电源边界的值,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2,三极管:三极管是电流型的,给多大电流然后放大多少倍,在使用信号源时,不能直接接到三极管上去,要通过电阻接基级,而且这样电流多大也可以算出来。

网友:
新手报到

网友:
运放我看过波特图不是无穷增益的呢。三极管本身也不允许电压驱动吧

网友(2011-11-25):
肯分享经验就是好事啊!!

网友:
最近开始捡起仿真来研究,你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网友:
新手需要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2012-06-07):
学习这样的经验!

网友:
1,运放:里面的运放的放大倍数基本上是无穷大的,所以使用时必须闭环,而且运放的输出端可以输出正负超过电源边界的值,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2,三极管:三极管是电流型的,给多大电流然后放大多少倍,在使用信号源时,不能直接接到三极管上去,要通过电阻接基级,而且这样电流多大也可以算出来。

第一条就不符合实际。
1。除了分析用的理想运放的放大倍数默认为无穷大,其它都是有限的。
2。仿真软件中使用的运放的放大倍数也是有限的,不同型号的运放倍数也不同。
3。仿真中运放的输出也是有限制的,还与是否具备轨至轨特性有关。
例如LM358、324之类的,仿真中,它们最高的输出输出距离正电源有1~2伏之差。这都是符合实际的。

如果像楼主所说,运放的输出端可以输出超过电源边界的值,那么,一定是仿真模型错误,或者仿真软件的BUG。

网友:
新手需要这样的经验啊。。。------------不对的想法。不正确的电路如何使它仿真成功。很多人以为仿真就是电腦幫人自动設計。

网友:
曾经仿真过一个最简单的放大电路,就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当时就觉得仿真软件很bug

网友:
这样的东西多多分享……

网友:
新手报道。自认为模拟电路是坐大山啊

网友(2012-07-20):
不求它精确,只要它给出一个方向性的指示就行了。

网友:
新手领教了

网友(2012-12-16):
虽然我还没装这个软件,但是还是需要好好学习的!不求它精确,只要它给出一个方向性的指示就行了。+1

网友(2013-02-03):
这些是模电知识啊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