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基于MINILA 100M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1-09-23):
基于MINILA的界面,我做了一些修改,MINILA上位软件是我见过的最好最正规的DELPHI项目,非常崇拜原作者。

关于MINILA论坛有专门主题讨论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3055

我只是使用了MINILA的界面,硬件部分以及通讯协议从新定义。
先看图

这个8路的波形太熟悉了,我们用来检测网店生产的SALEAE逻辑分析仪,也是LWLA抓出的第一个波形(原文件名:LWLA1.JPG)

具有数据列表查看功能 可以设置组 并且可以给界面信号线定义颜色 (原文件名:LWLA2.JPG)

屏蔽掉不使用的信号 硬件不采集屏蔽掉的信号 节省容量 软件不显示屏蔽掉得信号 更加集中注意力 (原文件名:LWLA3.JPG)

支持 高低电平 上下边缘触发  (原文件名:LWLA4.JPG)

采样周期设置10ns 20ns 50ns 100ns 200ns 500ns ...至于别的变化量采集逻辑分析仪有没有,反正这个是有了 (原文件名:LWLA5.JPG)

万绿层中红一点 动人春色不需多  这是解析RS232的截屏 是用10NS周期来取样115200波特率  (原文件名:LWLA6.JPG)

采样速率是被采样速率的2倍以上就可以正确还原(采样定理只具有参考价值一般采样率设置4倍以上) 采集115200的信号用1US的采样周期 就足够 上图用了10NS的采用采样周期 目的说明具有良好的输入前段 没有产生毛刺 (原文件名:lwla7.JPG)

可以设置各种颜色加以区别 (原文件名:lwla10.JPG)

主要开发工具 :
FPGA:QuartusII 8.0
FX2 USB固件:KEIL C
DLL: VC6.0
界面;DELPHI 7.0
驱动:LIBUSB
原理图以及元件PCB封装:protel99se
PCB LAYOUT; pads2007

在硬件设计的时候用到了多个比较有创意的设计方法:
1,在设计状态变化采集的逻辑时候,使用了多个状态机,实现了压缩比例可变的压缩方式,兼顾内存使用量和采集时间。
2,使用68013对FPGA进行配置,控制灵活,在软件开启时进行配置,配置时间小于0.5秒。
3,FPGA内部使用NIOS处理器,运行在100M,大大极少系统设计难度 提高了灵活性。
4,68013接口部分采用了状态机加速,接SLAVE FIFO。
5,输入缓冲芯片74LVC16245的供电采用1W 0505S固态DC/DC模块,隔离效果好,主要用来保护FPGA 68013 以及电脑主板。

主操作界面演示版本 不需要连接硬件 不需要安装驱动ourdev_679079ANE550.rar(文件大小:1.57M) (原文件名:sft_scr.rar)

补充内容 (2012-4-1 07:50):

网友:
等产品上架~~~

网友:
貌似很强大。。。记号,等更新。

网友:
界面很强大,坐等产品!!

楼主:
实验电路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top.JPG)

实验电路板子反面 (原文件名:bottom.JPG)

盒子外观 (原文件名:box.jpg)

运行屏幕 (原文件名:scr.JPG)

网友:
这么好的产品怎么没有人顶呢

网友:
能分析几种协议?如IIC,SPI等,存储深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UART I2C SPI 以及PWM 现在都完整支持。

存储器采用的是两片51216或者25616 。对应的物理存储容量是2MBYTE或1MBYTE。

因为采用使用TIMING STATE 模式保存数据,并且压缩率动态可变,等效存储深度不固定。

网友:
隔离电源没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离电源没焊吧

是的 这个实验板子上没有焊接

网友:
搂住你的68013和FPGA之间用的是同步FIFO 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搂住你的68013和fpga之间用的是同步fifo 还是???

异步的FIFO,读写68013 FIFO的波形是由状态机画出来的,以下代码实现了从32位FPGA内部FIFO里面取数据存放在16的68013FIFO里。

module u32_fx2(
         input clk,rst,q_valid,
         output reg read,
         input [31:0]fifo_q,
         input usb_allow_wr,
         output reg [15:0] usb_data,
         output reg usb_wr,
         output reg usb_pkt_end,
         input cmd_pkt_end,
         output reg all_done
     );
               parameter IDLE =0;
                parameter CHK_FIFO_USB= 1;
                parameter GET_U32 =2 ;
                parameter  DELAY1=3;
                parameter  SELECT_DATA1=4;
                parameter   CLR_WR1=5;
                parameter     DELAY2=6;
                parameter     SET_WR1=7;
                parameter     SELECT_DATA2=8;
                parameter     CHK_ALLOW_WR=9;
                parameter     CLR_WR2=10;
                parameter     DELAY3=11;
                parameter     SET_WR2=12;
                parameter     WR_U32_DONE=13;
                parameter   PKT_END_READY=14;
                parameter       CLR_PKT_END=15;
                parameter       DELAY4=16;
                parameter       SET_PKT_END=17;
                parameter    PKT_END_DONE=18;

                reg [31:0]cntr;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 (cur_state)
     DELAY1,
         CLR_WR1,CLR_PKT_END,CLR_WR2,
         SET_WR1,SET_PKT_END,SET_WR2:
             cntr<=cntr+1;
         default cntr<=0;
     endcase

     reg [31:0] cur_state ;
     reg [31:0] pre_state ;

     always @ (posedge clk) cur_state<=pre_state;

     reg need_pkt_end;

     always @ (*)
     case (cur_state)
         IDLE : begin
             if (q_valid&usb_allow_wr)
                 pre_state <=GET_U32 ;
                                 else if ((~q_valid)&need_pkt_end)pre_state<=PKT_END_READY;
             else pre_state<= IDLE;
         end
         GET_U32   :   pre_state <=DELAY1;
         DELAY1    : pre_state <= (cntr==3)?SELECT_DATA1:DELAY1 ;
         SELECT_DATA1 :     pre_state <=  CLR_WR1;
         CLR_WR1 :pre_state <=  (cntr==`KEEP_LOW_CNTR)?DELAY2:CLR_WR1;
         DELAY2 :    pre_state <=  SET_WR1;
         SET_WR1 : pre_state <=   (cntr==`KEEP_HIG_CNTR)? SELECT_DATA2:SET_WR1;
         SELECT_DATA2:  pre_state <=  CHK_ALLOW_WR ;
         CHK_ALLOW_WR : pre_state <=  (usb_allow_wr)?CLR_WR2:CHK_ALLOW_WR;
         CLR_WR2:pre_state <=  (cntr==`KEEP_LOW_CNTR)?DELAY3:CLR_WR2;
         DELAY3  :pre_state <=SET_WR2;
         SET_WR2: pre_state <=   (cntr==`KEEP_HIG_CNTR)? WR_U32_DONE:SET_WR2;
         WR_U32_DONE:pre_state <=   IDLE ;
         PKT_END_READY:pre_state <=   CLR_PKT_END;
         CLR_PKT_END:pre_state <=  (cntr==`KEEP_LOW_CNTR)?DELAY4 : CLR_PKT_END;
         DELAY4:pre_state <=  SET_PKT_END;
         SET_PKT_END:pre_state <=    (cntr==`KEEP_HIG_CNTR)?PKT_END_DONE : SET_PKT_END;
         PKT_END_DONE :pre_state <=  IDLE;
         default
         pre_state<=IDLE;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 (cur_state)
         CLR_WR1,
         CLR_WR2:
             usb_wr<=0;
         default usb_wr<=1;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if (CLR_PKT_END == cur_state)
             usb_pkt_end<=0;
         else usb_pkt_end<=1;

     always @ (posedge clk)
         if (cur_state==PKT_END_DONE)
             need_pkt_end<=0;
         else
             if (cmd_pkt_end)
                 need_pkt_end<=1;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 (cur_state)
         DELAY1 : usb_data<=fifo_q[31:16];
         SELECT_DATA2 : usb_data<=fifo_q[15:0];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if(cur_state == GET_U32)
       read<=1;
     else read<=0;

     always @ (posedge clk)
     if (cur_state == GET_U32)
     all_done <= 0;
     else if (cur_state ==PKT_END_DONE)
     all_done <=1;

endmodule

速度还可以超过10MBYTE/S ,因为内存芯片最大有2M,传输内存时间就很短,满足速度要求,就没有使用同步方式。
同步方式下,68013部分的接口时钟方向是从68013输入到FPGA,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少一个时钟就是意味着避免跨时钟域问题,尽量避免“时钟漫天飞”。

楼主:
LWLA1016 (原文件名:lwla10162.JPG)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搂住你的68013和fpga之间用的是同步fifo 还是???
异步的fifo,读写68013 fifo的波形是由状态机画出来的,以下代码实现了从32位fpga内部fifo里面取数据存放在16的68013fifo里。
module u32_fx2(
         input clk,rst,q_valid,
         output reg read,
         input [31:0]fifo_q,
         input usb_allow_wr,
         output reg [15:0] usb_data,
         output reg usb_w......

10MB/S,楼主怎么测试的?

68013 数据线是16位的,也就是FIFO端只有5M速率(16位)

用同步FIFO速度更快,手册上标称48M 。要是能发挥这个速度就是极品了。 。。。

楼主:
回复楼上:  是通过跟给上位机发送大块数据测试时间计算出来的。异步速度就是慢的,其上限可以参照68013异步的时序约束。在这里上传的 数据只有2M,只有约2百个毫秒在软件界面几乎感觉不到上传时间。

同步FIFO是快,IFCLK可以设置为48M  那时候在FIFO没有满的时候可以达到 96MBYTE/S的速度,但是这时候系统是不能达到96M/S的上传速度,因为那时侯USB传输就成为瓶颈了。实测采用68013A 16位 SLAVE FIFO 同步模式 IFCLK时钟调节到48M 整个系统应该发挥在30MBYTE/S的连续上传速度。

FPGA到68013的同步方式传输速度可以达到96MBYTE/S  而实际USB传输也就是30M左右,这不矛盾,因为68013是通过FLAG位告诉FPGA此时FIFO以慢,不能继续写出,等待68013将已经写慢的FIFO发到上位机时再通过FLAG线告诉FPGA说此时你可以继续以96MBYTE/S的速率写数据到FIFO了。

在CY7C68013.pdf的36页 (原文件名:68013pdf_p36.JPG)

网友:
买板子,可以提供哪些源码参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需要哪些?

网友:
这个坛子里买产品用的少,大部分都是学习之类的,呵呵呵
再好的产品没有学习价值或者直接说没有源码,在这里是不会畅销的,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因此,lz不要惊奇没人搭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坛子里买产品用的少,大部分都是学习之类的,呵呵呵
再好的产品没有学习价值或者直接说没有源码,在这里是不会畅销的,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因此,lz不要惊奇没人搭理你......

当时做个逻辑分析仪的想法也是由这个坛子里面激发的。很多思路也是从坛友的讨论帖子里总结的,比如关于 timing state的讨论。
贴上来 看不知道大家哪部分有兴趣,讨论下,必要的地方也会上源代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如果只通过源代码进行学习,那是最低级的学习方式,在学习初期这么做无可厚非,如果需要进入一个高一点的层级,这么学习就不值得提倡了,在研读源代码的同时,会养成一种惰性,逐渐失去了自我创造的能力。

从06年起我就把开发一款逻辑分析仪作为目标,直到最近,还差一部分软件功能没有实现,硬件本体已经全部完成了,性能指标可以说是二流厂商中最强大的,希望早日能拿出来向网友们推荐出来,硬件本体的功能是模仿安捷伦的式样完成的,软件是模仿力科的软件界面风格设计的,相信有需要的网友会喜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其实如果只通过源代码进行学习,那是最低级的学习方式,在学习初期这么做无可厚非,如果需要进入一个高一点的层级,这么学习就不值得提倡了,在研读源代码的同时,会养成一种惰性,逐渐失去了自我创造的能力。
从06年起我就把开发一款逻辑分析仪作为目标,直到最近,还差一部分软件功能没有实现,硬件本体已经全部完成了,性能指标可以说是二流厂商中最强大的,希望早日能拿出来向网友们推荐出来,硬件本体的功能是模仿安捷伦的式样完成的,软件是模仿力科的软件界面风格设计的,相信有需要的网友会喜欢的!

祝愿您早日成功 期待您的作品早日面世 正式开卖后要是价格我能接受 定买一个品鉴:)

关于源代码一段的论述我很赞同,我觉得学习也好,研究也好,都是要从最基本的思想和最小的元素开始入手。即便我上传了代码 有KEIL C的,有VC 的 有 DELPHI的 还有 VERILOG的。我相信不会有人出于学习目的去研究全部的代码,去琢磨每个细节的以及整个系统实现思路,充其量是下载下来,打开看看,之后感觉很满足,随便看几行就放起来了。如果是简单的小量代码,或是一些不需要看的很明白的功能函数比方说某个IP核 或是某个 库源代码这些拿来就用的一些代码,还能立即看明白了,立即分析明白了,这样上传代码的意义比较大。

就像之前17,19楼上的回复一样,有人问SLAVE FIFO的有关问题,发起这方面的讨论,我立即贴出这部分代码,并带了一些自己的体会,这种庖丁解牛的方式应该必单纯的给代码更有实际意义吧。

只是自己的看法,见仁见智,大家轻拍:)

楼主:
LWLA1016 做硬件频率计  (原文件名:FRQ_LWLA.JPG)

网友:
功能是越来越丰富了啊 ,顶楼主!!

网友(2011-10-23):
对版主的逻辑仪十分感性趣,可以完成许多的实习内容,可以购买一套来学习学习吗?

网友(2012-03-11):
刚买了一套楼主的逻辑分析仪,性能指标绝对物超声波所值,试用下来实用性不错。
但操作介面和易用性方面有待改进。
例如显示逻辑波形时各通道的高度不可调,在分辨率较高的显示器上查看很吃力。
再例如波形全部靠窗口上面,而时间标尺竟然在最下面,使用时经常要扫视总个显示器的高度才能对上时间标尺。
试想在一个22寸的显示器上查看只有IE标题栏大小的波形再对时间标尺,真心累啊。
当然这些小问题都不能掩盖它的光芒,期待楼主新版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搂住你的68013和fpga之间用的是同步fifo 还是???

USB只是上传RAM里面的数据,采集的瓶颈在RAM的读写速度不在USB

楼主:
谢谢楼上所提到的界面问题,我做了下修改。界面不又原来的最大化窗口修改成了窗口大小可以拖拉设置,每次并自动保存。
另外也实现了直接导出*.VCD文件和*。CSV文件,前者是波形文件,可以用别的波形查看工具(GTKWAVE MODELSIM ACTIVE-HDL等)查看,后者是电子表格文件,可以使用EXCEL电子表格查看。
软件在发布的时候直接包含了GTKWAVE,可以在软件上一键调用GTKWAVE 显示 当前波形。以下是几个截图:

改善后的软件界面

自动调用GTKWAVE

生成CSV格式电子表格

LWLA1016外观和配件

网友: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版主的LWLA1016, 性价比很高. 在使用中有2个问题想请教版主:
1, 在Normal模式下用10.00ns档测俩组脉冲间距为4ms, 重启动软件切换到20.00ns档测间距确为8ms, 好像位置没变仅刻度翻倍.(正确为4ms)
2, 同样情况在TimingState模式下切换档位时间是不变了, 但是间距却为250uS.
以上情况是我使用不正确还是软件有问题, 请版主帮忙.

网友(2012-05-02):
很好,很强大!

听过几个赞楼主

偶也要买个,希望楼主能加油!多发布其它的协议分析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说的问题确实软件的一个小BUG   表现实际的采样周期没有真正设置起作用  .我们已经修改好了这个小BUG.
请使用软件附带的升级功能获取新的软件 :)
一款200M 34路逻辑分析仪马上就要推出了,性能又有大幅提升.

网友:
Mark一下,等有钱了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提到的界面问题,我做了下修改。界面不又原来的最大化窗口修改成了窗口大小可以拖拉设置,每次 ...

噢,软件有更新了,楼主很迅速哦,有空试试。

网友H:
感谢楼主的答复.下载了新的软件(2012.4.30),好像问题依然存在.相信楼主的强大,等待更新的软件.并期待楼主新的200M32位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的答复.下载了新的软件(2012.4.30),好像问题依然存在.相信楼主的强大,等待更新的软件.并期待楼主新 ...

最后的是5月7号的更新,此BUG确定已经修改,你查看更新一下:)

网友:
重新下载后,确实已经修改,很好用,谢谢! 还有楼主的产品性价比确实很高, 如果200M34路的价格好的话,准备再买一个.

楼主(2012-06-12):
感谢关注,现在已经可以发布一个100M 34路版本了。下面是一些截图。这个版本用了高速的SRAM。
attach://24320.jpg
attach://24321.jpg
attach://24323.jpg
attach://24324.jpg
attach://24325.jpg

楼主:
200M 版本 将在此100M 版本彻底完善之后 后推出。应该半个多月的工夫:) 还会增加一些新奇有用的功能。

网友(2012-09-25):
看着不错啊 顶一顶

网友(2012-11-04):
关注MINILA很久了,楼主做得很漂亮。

网友:
周一我也买个,看看

网友I(2013-01-17):
我也来顶一下,向楼主致敬

楼主(2013-08-18):
引用 网友I:
我也来顶一下,向楼主致敬

谢谢 最近又有新的逻辑分析仪推出了
等我专门发帖子介绍

网友:
恭候你的好消息

网友(2013-12-28):
我买了个200M 34通道的,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更新像Saelae16那样多协议支持啊?

网友:
内部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2014-07-14):
好腻害的样子

楼主:
   一直在AMO论坛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