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没有usb3.0的单片机?

楼主(2011-09-23):
现在有没有带usb3.0的单片机?

网友:
cypress的USB3.0使用的是ARM9的内核作为控制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CYUSB3014
http://www.cypress.com/?docID=30512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2楼,目前已知仅有Cypress USB3014。

问题是,USB3 100MB+的实际数据带宽,一般的处理器根本处理不过来,USB3014上,就只能用GPIF或者FIFO打给FPGA或者高速处理器。
该芯片就是一个通用并行接口到USB3的桥接器,内置的ARM9用来完成USB协议的信令控制以及简单的USB指令下传。

网友:
协议估计好说 单片机的速度才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