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的"0"和"1"是怎么识别出来的?

楼主(2011-09-23):
各位大虾,小弟在学习RS485通信时,对于其差分通信原理不怎么明白,何为差分信号?通俗地说,就是驱动端发送两个等值、反相的信号,比如:同一时刻RS485+端发送+2V,RS485-端发送-2V,那么差值为0了,接收端通过比较这两个电压的差值来判断逻辑状态“0”还是“1”。既然发送的是相等的值,怎么会有差值呢?要是有工模干扰,那也会互相抵消了,自己自学好难,希望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我一定要弄明白,继续顶,什么百度,谷歌,搜人,搜狗都没有用,到现在还没有找着资料

网友:
两条差分线的电平差。。。

网友:
+2v-(-2v)=4v啊
难道我理解错误?

网友:
怎么理解的啊~~ +2 和 -2 差值为零 ~~~

网友:
0 1指的是逻辑电平,不是实际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懂了 ,谢谢高人.小弟非常感谢你们,本人不才,自学,希望别笑话

网友:
A线   B线

到底是A比B大 还是B比A大

大的数值  大到什么程度  是有效的

差分是以两条线的电压差来判断逻辑   但不规定具体的差值  而是关注一个范围  关注差值落在的区间

假设干扰是一个尖峰  那么  A的电压会瞬时升高  同一时间B的电压也瞬时升高   所以差值的相对变化不大  实现了工模抑制

参考从  RS232  到 RS485   之间的升级进步过程  应该就好理解了

网友:
给你贴个图吧
recever input sensitivity

网友:
貌似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