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升级AES256加密 应用及源码

楼主(2011-09-23):
我用的万利199元的板。
AES256加密算法,用的是shaoziyang的源码,由于不会用C++,上位机用了C#开发,搞了一个多星期,C#加密出来的,老是和shaoziyang的AVRUB加密出来的不一样,就干脆用C++做了DLL,用C#调用。
不多说了,直接上源码。

上位机效果图

STM32下位机IAP升级里面,我把固件上传部分删掉了,既然加密,就是为了防破_解,读出来就没必要了。

C++里的DLL加密文件包

C#写的调用DLL加密的HEX转Bin文件包

MDK下的万利199元开发板的IAP源码

网友:
sf,暂时用不到,绑定;

网友A:
好像有问题把?

这是你写的程序:
/*----------------------------------------------------------------------------------------------*/
        BufferIn=buf;
        for (j = 0; j < packet_length; j += 16)
        {
                //解密数据包
                aesDecrypt(BufferIn,bufferOut);
                BufferIn+=16;
        }
/*----------------------------------------------------------------------------------------------*/
        RamSource = (uint32_t)buf;

你最后的赋值又是没解密的内容啊?

是不是应该是RamSource = (uint32_t)bufferOut;

没搞过AES,你的函数也没什么仔细的说明,求解?

谢谢指导。

楼主:
这个源码是从shaoziyang的AVR单片机通用BootLoader里提取出来的。

当时我也是你这种理解,参数1为输入,参数2为输出。但实际不是的,解密后的数据,实际还是在参数1的位置。

你仔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资料   收藏了哈

楼主:
忘记说明了,加密Key设置如图。
Key字符串可用空格分隔,也可以不用。

网友:
mark    可能用得着。

网友:
先记号,可能用的上。
谢谢楼主!

网友:
可能可以用得上 ,先mark一下

网友:
谢。有用再下。

网友:
mark 下IAP加密

网友:
非标不错的,标记一下

网友:
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哪位大虾能不能说脱离IDE环境,自己直接编程调用编译器和连接器产成HEX文件的方法罗

网友(2011-10-29):
应用程序加密后,就看bootloader是否坚固了。若bootloader被盗,相当于大树被连根拔起。

网友:
没有源码?

网友:
MARK IAP AES加密

网友:
要上就上整套啊,PC机端程序呢。。。。

网友:
IAP AES加密

网友(2012-01-15):
试了下,MS用不了,说是无法加载D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没装.net 2.0吧

直接把
C#写的调用DLL加密的HEX转Bin文件包

里面的Bin目录下的Debug目录拖出来,就可以直接运行。已经编译好了的。

网友:
呵呵,这个贴要顶,

网友:
学习了,记号一下

网友:
下班回去看

网友:
可惜运行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必须装.net环境的

网友:
是说NET FRAMEWORK吗?PC端的工具我不熟悉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说NET FRAMEWORK,我电脑上有装的啊,以前用一个别的工具,要求装这个,我装了的,装了那个程序才能用的,但这个DEBUG下的工具,是用不了,不过我还是决定在网上再找一个FRAMEWORK装下看看,如果可以了,我会上来说OK的,呵呵

网友:
还是用不了,呵呵,不知什么原因,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的加密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必须装.net环境的

肯定是装了的啦,。NET我知道,不过还是出错,不过我搞到VC里测了下,基本OK,非常感谢

网友(2012-02-17):
不懂纯顶帖。

网友:
mark,会有用的。

网友(2012-04-01):
收藏 但是我需要用FPGA实现AES 加密

网友:
HEX转换成BIN的过程加密,然后把BIN文件通过BootLoader程序下载进MCU。
加密了的BIN和没加密的BIN有什么区别吗,加密过程是改变BIN文件里面的某些数据还是放置了陷阱之类的数据,使得BIN文件被人从MCU里恶意读取出来的数据与原BIN文件的数据不同?

网友:
>> STM32下位机IAP升级里面,我把固件上传部分删掉了,既然加密,就是为了防破_解,读出来就没必要了。

上传前先加密即可, 可以用于校验

网友:
这个意义大么?

网友(2012-06-09):
请问 LZ 能再上传一次文件吗?旧论坛文件无法下载啊

网友(2012-07-23):
这个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2-09-06):
AES加密先顶一下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2-10-08):
是否有VC++的源码呢?是用YMODEM协议实现的吗?

网友:
我在stm32f103rb上试了下,发生硬件错误.
明天来了再试一试

网友:
用不了
程序IAP上没反应
暂时还没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2-12-20):
把boot也加密,呵呵

网友(2013-02-25):
我运行HEX2BIN.exe在一台电脑上可以运行,另一台电脑就是不行。弹出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3-04-01):
顶一个
最近要用到软加密防破解的东东,先顶再研究下

网友:
上位机怎么我用不了,装了.NET

网友:
后面的工作肯定会用到的
先Mark一下

网友(2013-05-07):
mark,收藏一下,以后可以用了

网友:


网友:
楼主,请问下,我在window xp系统下运行上位机时,为什么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attach://112411.jpg

网友(2013-06-10):
先收藏,迟点应该用到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先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2013-07-29):
正在研究中  产品中有DTU,想加上远程升级功能

网友(2013-08-29):
关注..现想用lAP

网友:
这个需要标记下,下次有用

网友:
怎么加密就是对bin文件加密吗?呵呵,好像和没有加密一样啊

网友(2013-10-14):
我也来绑定绑定

网友:
关注一下,我已经实现了另一种算法了。

网友(2014-01-16):
mark 可以用到,参考一下

网友:
PC端的AES256加密算法能不能搞个VB.net的DLL

网友:
如果是串口IAP,可以监控串口获得报文吗?

网友(2014-02-24):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问题把?

这是你写的程序:

应该是LZ笔误了,我也觉得这里有问题。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2014-05-12):
MARK,正在弄IAP加密

网友:
谢谢!做个标记,以后也许会用到的
(另问一句:我一直没有找到在哪个地方入口自己跟帖过的帖子呢,不然标记了也是找不到呀,求方法,谢谢!)

网友(2014-07-13):
楼主啊,请教一下,你这个生成的bin文件,需要通过什么软件发送到单片机那边去啊?我试过超级终端和串口调试助手,最后都不行啊。我看你里面好像是用的是ymoden协议,但是我用超级终端,结果提示未请求的响应呢。

网友:
楼主的AES用的是ECB模式吧?没看到有IV之类的,建议改用CBC之类的模式,安全性更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6%A8%A1%E5%BC%8F

网友(2014-09-14):
移植到 SD IAP程序上,发现PC端加密的bin到STM32上解密出来不对,还在排查当中。是否跟PC系统64位有关?

网友:
这个蛮实用的

网友(2014-10-15):
楼主你好,这个相当于对传输的程序数据进行了加密,难道破解的人读出来的是加密后的程序数据么?

网友(2014-11-30):
先mark下,可能用得上

网友:
最近在做加密狗,也要用加密,不知道这个可以借鉴不,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
为什么输不出BIN文件,我也输入密码

网友:
stm32加密,记号一下

网友:
加密,留待以后学习

网友:
你好发现这个C++的DLL在WIN7系统64Bit的环境下,解密的内容不对,然后我尝试重新编译(VS2010环境)C++的dll,然后测试,仍然不对,不知为何....

网友(2015-01-13):
收藏了  有时间过来看看

网友:
哈哈,加密神器呀,Mark帮顶~

网友:
多谢楼上翻出来,正需要

网友(2015-03-24):
感谢分享,有空试一下。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可惜不能用,加密前和解密后的内容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了,加密Key设置如图。
Key字符串可用空格分隔,也可以不用。

出现80楼和90楼的问题是因为软件定义在win32环境下运行,我用vs2012打开工程文件,将运行模式修改成x86模式便可以正常运行,但使用同一个密码进行加解密,获得的结果却是错误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tm32 iap加密 aes256加密

网友:
等有空了,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0-20):
mark ,stm32 iap 加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下载过程传输加密吧。BIN本身没加密

网友(2017-07-02):
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mark~~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mark  STM32 IAP升级AES256加密 应用及源码

网友(2019-03-08):
多谢!可能用得着,备用

网友:
C#库用AES算法和其他语言写的对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没设置对填充模式,比如C#代码加上句aes.Padding = PaddingMode.Zero设置成0填充一类的。

网友(2019-09-27):
您好。这些软件我下载了。我发现PC端加密后的HEX跟单片机仿真的结果不一致。都是同样的AES文件。用的是WIN10操作系统。

网友(2020-05-28):
mark。。IAP升级AES256加密

网友:
STM32 IAP AES加密,先收藏一下

网友(2020-07-02):
mark  暂时用不到,绑定;

网友(2021-01-19):
这个有点厉害啊,直接调用的方式不好实现

网友:
固件是加密后下载到mcu,然后mcu解密后写入flash吗?    怎么防止别人读出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