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长波60KHz的发射天线啊,发送日本JJY信号

楼主(2011-09-23):
长波天线应该如何设计  有相关的书籍吗

设计中已经得到的很好的60KHZ信号,采用LC谐振方式,但是实测效果不是很好,距离很短,(得到的波形峰峰值有50V)
请问各位朋友 ,发送60Khz的长波信号应该怎么设计天线

楼主:
目前的方式是将L的线圈直径扩大为1米进行试验  求助各位高手 应该怎么设计
如何增加信号发送效率
60Khz却是比较恼火  比以前做2.4G 痛苦啊

网友:
发射日本的信号干嘛啊?

60KHz的天线。。。得多长的天线啊。。。

楼主:
国内的电波钟涉及高华公司专利  比较麻烦 自己需要时间同步 所以自己设定一个电波钟基站 小功率发射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方式是将l的线圈直径扩大为1米进行试验  求助各位高手 应该怎么设计
如何增加信号发送效率
60khz却是比较恼火  比以前做2.4g 痛苦啊

你好像搞错了,别把振荡线圈当天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不是应该设计为开放形式的 将次级作为发射  但是实测也不是很好啊  无解了  请指导下吧

网友:
60KHZ磁波传的不会远的,估计要高压电波 ,就是靠电荷耦合了  发射接收参考电容耦合原理

网友:
找找天线设计的书看吧。。。

或者看看 qsl、dxzone 网站~~

这儿有个页面,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http://strobbe.eu/on7yd/136ant/

网友:
想距离远,基本要领就是得够长。
嗯,这个是BPC的天线,供LZ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找天线设计的书看吧。。。
或者看看 qsl、dxzone 网站~~
这儿有个页面,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http://strobbe.eu/on7yd/136ant/

谢谢您 这个非常有帮助  !

网友:
再给你贴个~~
http://www.qsl.net/ik2pii/lf/tx200w.htm

网友(2014-04-20):
我对超长波通信很感兴趣,可惜不会

网友(2023-09-25):
大哥最后能发射JJY了吗?我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但是又不会天线设计,哎

网友:
恐怕得用磁芯天线才能减小体积。效果好提及不限就用八木天线

网友:
对不起,你说的是发射天线,我看错了

网友:
拿个氢气球拉个镀铜铝线上天当天线:)

网友:
60k算啥,有本事玩60赫兹

网友:
小环天线,发射用的那个谐振电容要求挺高的

网友:
听说水中通信是用长波的,尾部拖出几公里的天线

网友:
高频发射机,有震荡、有馈线,还有天线反射面。去看看中兴、华为的信号发射机,就知道了。不是认识几个电子元器件就能做的。

网友:
除了尺寸还能有啥办法,原理决定了一切,又要效率又要尺寸是不可能的。
否则为啥连飞机上潜艇上都还要拖拽天线,拖几公里长的尾巴,不是为了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