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1-09-23):
我模电很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过程
center>
(原文件名:ourdev_671084ZVH3RN.jpg)

楼主:
帮满分析下原理,谢谢了

楼主:
r1=r2=r3=r4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没有人说:我来简单的定性说下啊。
如果RL增大。VRL升高。那么输入运放的电压就升高了。因此运放出处电压也变高。如是电流恒定。
至于为什么这个四个电阻一定要相等呢。
根绝RL上的电流很容易退出两个方程式。 换算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相等了。
最后输出电流 = 输入电压/ RS

网友:
上图中,由于上面的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所以R2的右端电压等于输出电压UO2;
于是:U+ = (V-UO2)*R2/(R1+R2)+UO2 = (V*R2+UO2*R1)/(R1+R2);    //这个电阻网路算电压,你懂的哈
又有:U- = UO1*R3/(R3+R4);                                    //理由同上哈
还有:U+ = U-;                                                //线性电路运放输入端虚短
所以:(V*R2+UO2*R1)/(R1+R2)= UO1*R3/(R3+R4);
整理:V*R2/(R1+R2) = UO1*R3/(R3+R4)-UO2*R1/(R1+R2);
  IF:R1:R2 = R3:R4;
  有:V*R2/(R1+R2) = (UO1-UO2)*R1/(R1+R2);                    //电桥平衡,你懂得啊
整理:UO1-UO2 = V*R2/R1;
于是:IL = (UO1-UO2)/RS = V/RS*R2/R1;

由上面推导结果可以看出,流过负载的电流IL由输入电压V以及电阻RS和R1、R2的比值有关,如果R1=R2,那么IL = V/RS;
所以,并不一定要求R1=R2,甚至也可以不用满足条件R1:R2 = R3:R4,只是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比例关系,不方便罢了;
为了便于计算和控制,还是取R1:R2 = R3:R4比较好;
以上不知是否解决楼主的问题,见笑了!!

楼主:
太感谢了,因为我模电基础差,所以的慢慢消化

楼主:
完全明白了,谢谢

楼主:
按图实验,用LM324,那个RS和RL的值应该是什么范围,我如果RS=27,RL=240的话,3脚的电压怎么和2脚不等,

楼主:
成功了,有哪位要用可以用,我RS-240,电流IL=20.6MA。V=4.96V,负载不能太大,RL我接240和100都正常

楼主:
那个负载RL为何不能超过240,我不理解,实验得到的

网友:
电源电压太低,RS本身就消耗了约5伏,再加上三极管的消耗,剩下给负载的电压就低。

楼主:
+v是12V供电的

网友:
可以提高到24V

楼主:
那个负载电阻为何不能太大,什么原因

网友:
RS可以再小一些吗?呆会接出来试试

楼主:
请教高人,那个负载电压能高于5V吗,电路已经拆了,不好试验

网友:
根据电阻的比值设计的恒流源不知道实际用起来精度高不高啊?

网友:
其实只要记住运放的两个特性就可以分析所有包含运放的电路了,一个是虚短,一个是虚断。虚短是说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压近似相等,虚断是说运放两个输入端流入的电流近似为零。
R5两端的电压之差始终是V,也就是4.96v,那么流过R5的电流就是4.96/240,这个电流全部流过负载,负载如果超过240欧,那么R5右端电压就超过了4.96v,为了维持电流不变,R5左端电压也会抬高,但是受到电源电压12v的限制,最多抬高到10v左右(因为还有三极管上的固定压降),所以解决方案就是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个负载rl为何不能超过240,我不理解,实验得到的

回复 网友B:
那个负载电阻为何不能太大,什么原因

回复 网友B:
请教高人,那个负载电压能高于5v吗,电路已经拆了,不好试验

15楼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只是你没有理解人家的回答,还是追问。

电源是12v没错,但是如何分配要仔细计算。只要看这样一条支路就可以了:

电源12V--运放LM324电源脚4--运放LM324输出脚1--三极管Q3基极--三极管Q3发射极--电阻RS--负载RL--地。

按照电流IL=20.6mA计算,负载RL占去了20.6*240=4.94v,电阻RS占去了20.6*240=4.94v,三极管Q3基-射极占去了0.7v,剩余的电压由运放LM324内部压降占有:
12-4.94-4.94-0.7=1.42v
这里关键是运放LM324内部压降有个最小值,一般在1--2v之间,这是由运放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做不到满电源电压输出。

可以看出负载RL得到4.94v已经是最大可能值了,增大RL阻值也无济于事,反而会使电流不恒定。

24楼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不过解决方案不仅限于提高电源电压,降低RS阻值也是很有效的方法。因为只要降低了RS的电压消耗,省出来的电压就可以转移到负载RL上。但RL太小也会有缺点,这里不就不讨论了。
RL不用240欧,降低到100欧应该没问题。这样可以省出来2.88v给负载,那么负载电压就可以到达4.94+2.88=7.82v,完全满足输出5v的要求。

网友:
我模电学的太次,对电路分析不精,还是多看看告诉的分析吧。

网友(2011-12-01):
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2012-01-31):
RS上的电压是恒定的!所以负载即为恒流源!
为什么RS的电压是恒定的呢! 现在假设R1=R2=R3=R4这样最好理解
其中U+=U- (运放原理)

U+=(U+UO)/2  U-=U01/2  则U01=U+U0  所以RS上的压降即为U 为输入电压可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这个电路实际用了几次了,希望要做恒流源电路直接可以用,有什么好的电路也可以贴出来大家一块讨论

网友(2012-08-23):
4-20mA 讨论好帖

网友:
这个好,呀

网友C(2013-02-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个负载rl为何不能超过240,我不理解,实验得到的
-------------------------------- ...

能否说说图中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说图中的三极管??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减轻运放负担,提高带载能力。对于电流IL=20.6mA来说,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100,则运放输出电流只需20.6/100 = 0.206 mA。

网友:
楼上莫元负那么多?什么时候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说图中的三极管??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减轻运放负担,提高带载能力。对于电流IL=20.6mA来说,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100,则运放输出电流只需20.6/100 = 0.206 mA。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可否用于0-10V输入,即0-10V转换成4-20MA,要怎么改呢,

网友:
duzhang 解释相当到位,mark下....

网友:
虚短是负反馈的特性;不是运放的特性

网友(2013-04-17):
楼主实现的恒流源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7楼正解!若只有几个mA可以不用三极管

网友:
MARK     经典的运放恒流分析

网友(2013-05-30):
引用 网友D:

推算得很细心!

网友:
今天仿真了一下。有空搭电路出来测试一下参数。希望有人做出来的说一下测试效果。

网友(2013-08-06):
最近正要搞这个,mark了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D:

你的模电太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