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rainFuck 语言

楼主(2011-09-23):
BrainFuck 语言,是一种按照“Turing complete”思想设计的语言,它的主要设计思路是:用最小的概念实现一种“简单”的语言,BrainFuck 语言只有八种符号,所有的操作都由这八种符号的组合来完成。

BrainFuck 基于一个简单的机器模型,除了八个指令,这个机器还包括:一个以字节为单位、被初始化为零的数组、一个指向该数组的指针(初始时指向数组的第一个字节)、以及用于输入输出的两个字节流。

因为 BrainFuck 只有八种指令,并且没有关键字,也不允许自定义标识符,
因此它的编译器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初学 C 语言不久的人都可以自己编出来,尽管在座的各位每人都可以自己编一个,不过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这里还是给出大家一个官方发布的版本:

[Copy to clipboard] [ - ]
CODE:
#include <stdio.h>;
int  p, r, q;
char a[5000], f[5000], b, o, *s=f;
void interpret(char *c)
{
        char *d;
        r++;
        while( *c ) {
                //if(strchr("<>;+-,.[]\n",*c))printf("%c",*c);
                switch(o=1,*c++) {
                case '<': p--;        break;
                case '>;': p++;        break;
                case '+': a[p]++;     break;
                case '-': a[p]--;     break;
                case '.': putchar(a[p]); fflush(stdout); break;
                case ',': a[p]=getchar();fflush(stdout); break;
                case '[':
                        for( b=1,d=c; b && *c; c++ )
                                b+=*c=='[', b-=*c==']';
                        if(!b) {
                                c[-1]=0;
                                while( a[p] )
                                        interpret(d);
                                c[-1]=']';
                                break;
                        }
                case ']':
                        puts("UNBALANCED BRACKETS"), exit(0);
                case '#':
                        if(q>;2)
                                printf("%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n%*s\n",
                                       *a,a[1],a[2],a[3],a[4],a[5],a[6],a[7],a[8],a[9],3*p+2,"^");
                        break;
                default: o=0;
                }
                if( p<0 || p>;100)
                        puts("RANGE ERROR"), exit(0);
        }
        r--;
//        chkabort();
}

main(int argc,char *argv[])
{
       FILE *z;
        q=argc;
        if(z=fopen(argv[1],"r")) {
                while( (b=getc(z))>;0 )
                        *s++=b;
                *s=0;
                interpret(f);
        }
}

这个程序只有短短 50 多行,并且完全由 ANSI C 写成,因此你随便找个 C 语言编译器,把它编译一下:

[Copy to clipboard] [ - ]
CODE:
gcc -o bfi bfi.c

之后,你就可以用它来运行 BrainFuck 程序了。

和所有的计算机语言一样,下面我给出一个“Hello World”程序:

[Copy to clipboard] [ - ]
CODE:
>;+++++++++[<++++++++>;-]<.>;+++++++[<++++>;-]<+.+++++++..+++.[-]>;++++++++[<++++>;-]
<.#>;+++++++++++[<+++++>;-]<.>;++++++++[<+++>;-]<.+++.------.--------.[-]>;++++++++[
<++++>;-]<+.[-]++++++++++.

是不是很恐怖?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所有的计算机语言一样,下面我给出一个“Hello World”程序:

[Copy to clipboard] [ - ]
CODE:
>;+++++++++[<++++++++>;-]<.>;+++++++[<++++>;-]<+.+++++++..+++.[-]>;++++++++[<++++>;-]
<.#>;+++++++++++[<+++++>;-]<.>;++++++++[<+++>;-]<.+++.------.--------.[-]>;++++++++[
<++++>;-]<+.[-]++++++++++.

lz复制的不完整

网友:
这语言有何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语言有何用处?
强奸大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