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包装方式有没有人见过

楼主(2011-09-23):
我现在想把线路板都包起来,防尘、防潮、防腐蚀,不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类包封工艺有没有朋友用过,不知操作复杂不复杂

包封图片 (原文件名:包封工艺.png)

楼主:
郁闷,怎么没人响应,自己顶

网友:
相应个球

网友:
只见过小面积的,大面积电路板,不一定行得通,即便行得通,万一维修电路板也是麻烦,见过3M设备的电路板,它是使用涂层,透明,较坚硬,不知什么材料。

网友:
淘宝搜“灌封胶”看看

网友:
拆开你家洗衣机,看看主控板是怎样防护的。

网友:
之前见过在电路板表面直接喷一层漆(或者类似的东西),就能起到防尘防潮的作用了~ 涂层厚度较小,对维修造成的影响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