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EA脚必须接高电平吗?

楼主(2011-09-23):
如题,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对这个有点小小的疑惑,我知道EA脚如果接低电平是访问外部存储器,但是如果不用扩展的话,EA脚是不是一定要接到高电平呢,如果悬空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求高人解释...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

网友(2012-12-22):
嗯,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必须接,悬空下不了程序,相当于boot选择吧。

网友:
要接高电瓶5v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datasheet上要求做就可以了,有一些新的51单片机的变种为了获得更多的可用针脚,EA不需要拉高了

网友:
我有一次忘记接了也可以用

网友:
反正不接也行,估计是厂家内部做了 上拉。

网友:
如果是画PCB之类的 最好接上。  以防万一。 呵呵 。